[問題求助] ASUS A6筆電(15.4")面板問題?

楼主(2013-04-02):
請問各位大大,有一段時間未開機的ASUS A6筆電,昨天開機後面板顯示變這樣~不知道是何原因?
它在一般畫面下看不太出來異常,只有黑色或暗色背景才會特別顯現;筆電其餘功能均正常.

网友:
內偏光膜老化

楼主:
謝謝wangjie大指點;剛版上查了一下資訊,應該就是如你所說偏光膜的問題!只好去找看有無面板來更換了.

网友:
也可以買偏光膜來換,只是比較費工,換面板比較省事,就看你本人

楼主:
爬了許多版上大大換扁光膜的經驗文,(想一想)新手還是沒有勇氣去做這麼高難度的挑戰.況且成本考量,只有15.4寸的面板,還是找找看有沒有報廢筆電的2手面板來換了...

网友A:
樓主 … 可否照幾張開機桌面的圖上傳 …

小弟覺得比較像是霉斑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樓主 … 可否照幾張開機桌面的圖上傳 …

小弟覺得比較像是霉斑 ?

是偏光膜沒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偏光膜沒錯.

謝謝 … 了解

小弟以為是 … 下膜霉斑 !

楼主:
ASUS A6筆電(15.4")面板問題?(已完修)

各位大大,我找到面板了,已經更換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