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gp 7600gs 殺肉維修

楼主(2013-04-02):
主角大合照 2張都是agp 7600gs
技嘉 開機卡 00 強押die會開機,感覺空焊嚴重,放烤箱出來還是不顯
微星 開機1長2短 ,記憶體電感供電就沒上來,不會修
反正都放一段時間,今天就來個殺肉吧......
微星 上帶燈假負載 燈全亮,假設是好的吧......
中間就略過......(忘了拍)
植球ok(微星拆下的晶片)
回焊
冷卻後 上帶燈假負載~~燈全亮
ya~~開機
來個大合照
其實昨晚在做的時候實在怕爆晶,還好烤箱烤一個小時有差(偷懶~~)

网友A:
恭喜完修!!
如果是我,會去查供電到底壞哪裡
盡可能不去搞BGA rework

因為燒烤時那味道真的很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如果是我,會去查供電到底壞哪裡
盡可能不去搞BGA rework

其實我跑線沒概念,我功力還太淺,另方面想練一下植球及回焊技術......

网友B:
果然利害~~~越小的零件對位越難吧,,,,請問大大是如何給他定位的,,,,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果然利害~~~越小的零件對位越難吧,,,,請問大大是如何給他定位的,,,,謝謝!! ...

定位不難!
BGA平均對齊於PCB絲印的4白邊,就行

ps:小橋更易裂錫,也是如此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利害~~~越小的零件對位越難吧,,,,請問大大是如何給他定位的,,,,謝謝!! ...

其實定位真的簡單,只要有到溶錫溫度些許誤差會自動定位, 真正難的是如何不爆晶,爆板,植球,回焊~~

网友(2013-05-03):
引用 网友C:
定位不難!
BGA平均對齊於PCB絲印的4白邊,就行

原來是這樣 偷偷把這技巧學起來. 多謝

网友D:
恭喜完修~~
這套DIY 不錯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這套DIY 不錯喔~~

是啊~~雖是土砲,倒也是前前後後投資不少~~

网友E:
恭喜完修,原來還有這個方法可以自行diy版大真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完修,原來還有這個方法可以自行diy版大真強

還好啦~~跟版上的神人差多囉~~

网友:
那台拆焊機看起來真像烤肉機

网友F:
另外請問一下
你那帶燈哪邊買的
有名稱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請問一下
你那帶燈哪邊買的
有名稱嗎?

露天拍賣~~3c當鋪~~1個700~800元之間,滿貴的,但我發覺~~燈全亮不代表gpu是好的,gpu是壞的,燈也會全亮,若加焊到掛,燈肯定只剩2~3個燈亮~~so~~只能參考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