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行車紀錄器固定架修改

楼主(2013-04-02):
車內溫度高,用吸盤式很容易三天兩頭掉下,而且塑膠螺絲因熱脹
,時常需鎖緊,鎖著鎖著結果螺絲斷了,吸盤後方也斷了,真麻煩
所以自己做,材料如下:
白鐵T角2"  1只、2"螺絲及螺帽  1組、自攻螺絲 2只、原廠螺帽 1只
因高溫時長掉下來及螺絲變形
準備材料
T角及螺絲固定
固定在後照鏡上
安裝行車紀錄器
完工!調整角度

网友:
如果習慣固定在這個位置,確實是個好方法n_116|

网友A:
請問能拆開看這個的代號(紅色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能拆開看這個的代號(紅色圈)

型號不同吧.只看到5腳晶片編號LTY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面
正面
型號不同吧.只看到5腳晶片編號LTYN

謝謝 hcp大 型式不一樣

网友(2015-05-16):
引用 网友B:
反面
正面
型號不同吧.只看到5腳晶片編號LTYN

ltyn   --->linear LT1937ES5

http://www.linear.com/product/LT1937

s4  以size來看

比較有可能
http://www.taiwansemi.com/products/datasheet/SD103xW%20B11.pdf
http://www.s-manuals.com/pdf/datasheet/s/d/sd103aw%2C_sd103bw%2C_sd103cw_mcc.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