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文時間不正確

楼主(2013-04-02):
我是用XOOPS安裝CBB模組論壇,
但是發文的時間都是不對的,
甚至電腦看的時間跟手機看的時間不一樣,
唯一一樣就是都是不對的時間,
這有可能是設定問題嗎?謝謝

网友:
我現在沒在玩這類軟體了,不過這大多是時間設定的問題,例如時區的選擇。

你的情況是不是差了 8 個小時?

楼主:
我網站時區設定是GMT+8:00,
應該是沒有錯,有興趣看我的網站,比較你看到的時間跟我看到的時間有沒有一樣,
我用手機跟電腦看時間就不一樣了

网友:
Y達,找不到你的網站網址,可否給一下,我幫你看看 ^_^

楼主:
有發短訊給你,謝謝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發短訊給你,謝謝喔

我剛才用 PC 及平板試了一下,確實會有時差 8 小時的問題,如附圖的 “當前時間”。

我找個時間幫你看一下你的相關設定 ^_^

网友:
Y達,答案可能在以下連結,你先試試看,若還是不行,我再登錄到你的系統試試。

http://xoops.tn.edu.tw/modules/x ... mp;viewmode=compact

楼主:
研究了一下,問題解決了,謝謝cremaker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