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鐵捲門搖控器故障

楼主(2013-04-02):
家裏鐵捲門搖控器好幾年沒在用了,最近要用時卻發現電池有點漏液,

稍微清潔一下和補錫並換上新電池後還是不行,

但操作時指燈都有亮,不知道是那裏壞了?

网友A:
四個按鍵量看看是否壞了

网友B:
電池有點漏液...造成dip碼接觸不良或vc1可變電容,失調造成頻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個按鍵量看看是否壞了

按鍵按了指示燈會亮,應該沒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有點漏液...造成dip碼接觸不良或cv1可變電容失調造成頻飄!

dip碼接觸不良是補錫就好嗎?我只會補錫和換電容…

网友:
不好意思~沒看清楚妳有說指示燈有亮
那有可能頻跑了~看有沒有備份的搖控器
拿去鎖電請它調一下

調頻需要有儀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dip碼接觸不良是補錫就好嗎?我只會補錫和換電容…

dip碼接觸不良..dip 是一組,一組的on/off開關,加應該是on,減是off,請用歐姆表作導通量測!

dip編碼 看圖為 100111....請確認鐵捲門側的接收部 dip編碼 是否也為 100111!

PT2262/2272
编解码集成电路介绍

网友C:
換顆新電池裝久一點(十幾分鐘),等內部的迴路充飽電再試看看!
像我就遇過剛壓可遙控,但再壓燈有亮,卻沒法遙控,非常可能是電池不夠力。

但換新電池上去,一壓,卻還是沒用,又認為不是電池問題,就把電池拿下來,
後來才發現,把新電池裝久一點(等十幾分鐘)之後就可正常遙控了!

鐵捲門、汽車遙控器都有遇過類似狀況..似乎需要花點時間對內部的迴路充電??
剛把其他可遙控的電池換上去,卻不能遙控,把電池不夠力排除了,就以為遙控器壞掉!

网友D:
若遙控器已經修復
請問你如何確定接收端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p碼接觸不良..dip 是一組,一組的on/off開關,加應該是on,減是off,請用歐姆表作導通量測!

dip編碼 看圖 ...

DIP編碼開關確定很容易接觸不良~~~ +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顆新電池裝久一點(十幾分鐘),等內部的迴路充飽電再試看看!
像我就遇過剛壓可遙控,但再壓燈有亮,卻沒法遙 ...

試了,但還是不行…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遙控器已經修復
請問你如何確定接收端是好的??

也對,因為好幾年沒用搖控器開門了,

所以也不知是搖控器還是接收盒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p碼接觸不良..dip 是一組,一組的on/off開關,加應該是on,減是off,請用歐姆表作導通量測!

dip編碼 看圖 ...

沒三用電表…我有先噴電子接點清潔劑,

然後把DIP開關一直上下搖,還是沒用,

等有三用電表再來試試好了,畢竟我連那裏壞了都不知道,

謝謝大家!

网友:
可能頻率跑掉了,那個上膠的可調電阻就是調頻,
千萬別亂轉,轉一點點頻率就變動很大

网友E:
把接收盒拆下來看看吧!!

网友F:
請問鐵捲門手動開關是否正常?
還是純粹遙控壞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鐵捲門手動開關是否正常?
還是純粹遙控壞不能用?

手動開關正常,只是不能搖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接收盒拆下來看看吧!!

我還是先維持原狀好了,沒搖控也是可以用啦,

只是有時候比較早出門時比較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還是先維持原狀好了,沒搖控也是可以用啦,

只是有時候比較早出門時比較不方便。 ...

接收盒拆下來應該不會影響手動功能!!

网友F:
這是一般遙控主機配線
如果接收盒主機拆掉
剪斷部分要接起來(或者綠.紅線直接短接一起)
手動功能才會作動

网友G:
因該是可變電容頻率跑掉了.
建議拿到鎖店.測一下頻率.

网友H:
還有另外1組遙控器嗎?如果有,拿出來試試,層別判斷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該是可變電容頻率跑掉了.
建議拿到鎖店.測一下頻率.

傻傻的問:請問如果原先的頻率跑掉了,鎖店怎麼測的到原先的頻率?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還有另外1組遙控器嗎?如果有,拿出來試試,層別判斷喔~

有另一個,但2個狀況都是一樣的耶。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是一般遙控主機配線

如果接收盒主機拆掉

我沒有要拆接收盒,因為手動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傻傻的問:請問如果原先的頻率跑掉了,鎖店怎麼測的到原先的頻率?

有些鎖店.在配鎖時.會在內部書寫頻率.方便下次做調整.
反之.只能用預備鎖來拷貝.或是在鐵門遙控接收器上也有標示.
因每次家裡及公司鐵捲門.無法搖控時.所遇到問題.
除了電池及按鍵外.皆是頻率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另一個,但2個狀況都是一樣的耶。

這種狀況,接收端出包的可能性較大
小小淺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有要拆接收盒,因為手動是正常的。

那麼大家就不用再回覆提供意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有要拆接收盒,因為手動是正常的。

手動開關正常跟遙控接收盒是不相關的......

网友:
接收端有異常+1

楼主:
謝謝大家熱情回應,本想DIY試試,

結果果然沒有那麼簡單,還是必須找鎖匠才行,

真的很感謝大家,謝謝!

网友:
好像太慢發現樓主求助
就個人經驗接收與發射碼皆調相同碼無誤,
用一字起子微調遙控器或許能解決問題

但建議更換滾碼式鐵捲門搖控組
因為此遙控器無法複製,只有從該主機才能拷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