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 Sp3 Chrome 安裝後無法進入網頁內.

楼主(2013-04-02):
XP Sp3 Chrome 安裝後無法進入網頁內.

老婆的電腦本來好好的,不知怎麼了, Chrome要進入網頁時,網頁閃一下就掛掉了...
顯示
             糟糕
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實際畫面:

移除Chrome再重灌也無效.
IE是正常的.
第一次遇到這種怪問題,不知痞友們是否有遇過類似問題.

网友A:
我以前安裝 Google Chrome 有發生類似情況。

不過我是在 GNU/Linux 上安裝的,最後是將 Google Chrome 安裝的目錄清空或刪除掉。

有可能是原先的目錄中的一些設定或是 extension 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安裝 Google Chrome 有發生類似情況。

不過我是在 GNU/Linux 上安裝的,最後是將 Google Chrome 安 ...

謝謝.
我有想過你說的問題,但是清掉了重灌一樣.
只能再找其它原因,網路上有人是改登錄檔.

网友:
chrome好像版本問題..技嘉的現在主機板都有附CHROME...跟GOOGLE的好像不一樣  工具以及選項都不同 可以換看看..一般XP裝好都很正常  要是用所謂的XP一鍵安裝..問題都很大 建議 裝XP VLK 大量XX版  可以試看看

网友B:
             糟糕
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

這一堆XXXX是寫什麼?
試看看下面的連結內容是否能解決問題.
http://support.google.com/chrome ... nt&answer=9566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堆XXXX是寫什麼?
試看看下面的連結內容是否能解決問題.
http://support.google.com/chrome/bin/answer ...

謝謝,這個資料我之前就有看過了.
畫面我已上傳了.

檢查防毒軟體和防火牆應用程式 -- 這個有些籠統,掃毒好像也沒有用.

檢查擴充功能 -- 因為無法進入網頁,所以不能用.

建立新的使用者設定檔 -- 之前已試過也沒有用.

在Google瀏覽器用戶論壇中討論您遇到的問題 -- 其中相關的有三項,而 有兩項重複,檢查結果並無法解決問題.

网友C:
將"擴充功能"先都停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將"擴充功能"先都停用看看

檢查擴充功能 -- 因為無法進入網頁,應該說有進入,但只停留約一秒就掛了,所以不能用.
解除安裝後,進入登錄檔,將有關chrome的都刪除,再重新安裝也沒有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這個資料我之前就有看過了.
畫面我已上傳了.

在Chrome的位址列輸入about:conflicts 看看它是否有列出任何有衝突的軟體.
不然再試試,這個網頁的最後2項方法.
http://support.google.com/chrome ... n&answer=1420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hrome的位址列輸入about:conflicts 看看它是否有列出任何有衝突的軟體.
不然再試試,這個網頁的最後2項 ...

謝謝.
about:conflicts -- 未偵測到衝突.

不然再試試,這個網頁的最後2項方法.
http://support.google.com/chrome ... n&answer=142063

這個要再了解一下.

楼主:
試了許多方式,仍然不知問題出在那裡.
因為老婆想要趕快用,所以就找了Chrome中文版免安裝版,測試結果OK.

网友:
windows xp 版本有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