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222h t-con 異常

楼主(2013-04-02):
紅框區 電壓異常

貼片電容 紅框正常的是12v左右的   壞掉的只有4V

電容阻值 也都不正常....偏高

如果全部貼片電容要換 該怎麼找這些料呢?

楼主:
框框中的穩壓ic  量到的是2.86v

网友:
先測試該三端穩壓IC是否正常

楼主:
左上那顆正常  右下那顆不正常 L1117 只有2.86v

楼主:
還有12v的電壓都量不到 都只有4.8左右

网友:
T-con進來電壓應該只有5V而以吧!!!22吋還沒看過12V的

楼主:
我量沒壞的那台 是12.8v左右 白屏這台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