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維修實例]尚朋堂烤箱旋鈕維修!
火..

楼主(2013-04-02):
每日活力的來源,
媽祖婆的早餐愛將,
尚朋堂烤箱!
可惜的是旋鈕又壞了,
之前只用膠黏一黏又用了好一陣子,
終於還是經不起長年累月的使用,
還是掛了!

怎麼辦,這次沒法再用膠黏黏就行了,
在垃圾堆裡看到了這個:
加點小創意!

嘿嘿,又可以使用啦!
小旋鈕變大香菇啦!

再一次驗證:沒有作不到,只有想不到啊!

网友:
非常接近完美的創意~

网友:
這樣也行....

厲害 !厲害 !

网友:
軟木塞能撐多久
台北市環河南路一段
堤防邊那一排商店找找看
也許可以買得到

网友:
讚喔!活力早餐會有紅酒的香味

网友:
它跟雙槽式洗衣機的旋鈕也合,有機會可以試試,只是也要修改一下

楼主:
喔,環河南路那邊有啊,
下次我量個內徑再去那裡看看!
謝謝shamash兄的告知!

今天早餐吃完之後,
還是沒有紅酒香,
唉~~~~
美夢破碎啦!
不過媽祖婆說還ok不錯用的啦!

网友A:
軟木塞裡面插刀片這真是太有創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軟木塞裡面插刀片這真是太有創意了

一時找不到夠硬的鐵片,
所以只好……

网友B:
一般來說,打尚朋堂的服務電話,問有沒有零件,跟原廠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來說,打尚朋堂的服務電話,問有沒有零件,跟原廠買就好了!

嗯!
不好意思,
這裡是消費性數位電子商品暨電氣用品發展妨礙協會的大本營!

不過,還是感謝告知的啦!
謝謝謝謝!

网友C:
一點小創意就是生活樂趣吧!

沈大,期待您有更好的點子,找到更堅固的替代品,因為................我是旁邊放一支鐵製品

网友D:
f大好,這個合適嗎?
單價15.-台北市洛陽街9-9號.宏大電子材料行.TEL:23883177

楼主:
引用 网友D:
f大好,這個合適嗎?

嘿嘿,這個ok喔,
感謝ciko兄告知,
我下次再看看!
謝謝謝謝!

网友E:
收修一台尚朋堂烤箱
定時器不能走沒有滴答聲,旋鈕是好的
殺你的,還是殺我這台

网友:
給你拍拍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修一台尚朋堂烤箱
定時器不能走沒有滴答聲,旋鈕是好的
殺你的,還是殺我這台

都不用殺啦!

都修不就得了,
修完了來發個實例喔!
賺人氣的喔!

我們家這一台,不好殺啊!
都是鐵殼組裝的,連根螺絲都省了。
殺完了,我們家媽祖婆也會把我殺了!
因為裝不太回去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都不用殺啦!

都修不就得了,

FATZEROS大:
    要不要改成數位的啊!!
免寫程式 只要加上 電源 和鍵盤 和 繼電器!! 就可以了!! 這是微波爐用的!! 我之前的烤箱就是定時器與調溫故障於是拆了一個微波爐的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FATZEROS大:
    要不要改成數位的啊!!

水喔~水喔~
這樣就比專業烤箱更專業的操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修一台尚朋堂烤箱
定時器不能走沒有滴答聲,旋鈕是好的
殺你的,還是殺我這台

定時器不能走沒有滴答聲...
拆開外殼,定時器給它噴噴WD-40可以改善的
除非定時器內的彈簧等零組件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FATZEROS大:
    要不要改成數位的啊!!

嘿嘿,阿乾兄,
其實我有在考慮啊!
但是,礙於廚房可放烤箱的位置又小,又接近水源,
所以,還是算啦!
謝謝謝謝的啦!

回阿arthur0518兄,
我是怕到時候一菜刀下去,
油噴得到處都是,還要清房子麻煩啦!
還是維持家庭和諧比較重要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點小創意就是生活樂趣吧!

沈大,期待您有更好的點子,找到更堅固的替代品,因為................我是 ...

這次,又出了新版了!

直接先上圖給大家看:

看出什麼端倪了嗎?

材料準備:
①用盡的沐浴乳或洗髮精或洗潔劑家庭號的上蓋一個
②媽祖婆的黑色小髮夾一支
③不用的細電線一小段

工具準備:
①斜口鉗一支
②尖嘴鉗或老虎鉗一支
③美工刀一把或是小手鑽一支
④美麗的雙手或是粗繭老手一雙

作法:
①先把沐浴乳上蓋使用斜口鉗修整不必要的長嘴
②在對齊表頭的地方作上記號並使用小手鑽或是美工刀於兩端挖洞
③髮夾先不剪斷並使用尖嘴或是老虎鉗插入上蓋後再剪斷,這樣比較好施力
④假組上機,看看是不是太鬆
⑤如果太鬆的話,使用小電線捲上,再組裝至適當緊度就完工啦

媽祖婆的使用心得:比之前的小香菇頭緊實多了,轉起來的fu也不錯!

网友:
水喇n_063|

网友:
請繼續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