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博世BOSCH IXO 3.6V鋰電池起子機充電改杜邦端子

楼主(2013-04-02):
有幸也入手了一支,
趁我們家小伙子,沒在修車,
趕快拿來改一改,
省得他修車修很大,一下就沒電啦!
一開始剪了三pin的杜邦母頭,
間距差不多,直接焊上:

外殼修一修,看起來還有點樣子:

但是,歹誌真的不是憨人所想的那麼簡單啊!
我用杜邦母頭,那充電器不就要用公頭嗎,
那不就有機會短路一下,把充電器弄壞嗎!
所以,找了找工具箱,
剛好有一顆風扇用的公座,
二話不說,還是果斷的換上吧:

外殼再修一修,還是有點樣子的啦!

提供給大家參考的啦!

网友A:
我上次也幫朋友買了台,但一直捨不得交給他 ^_^

這台電池是用 1300 mAh 的,若有更大容量的如 2600,其或是 3000 以上的,應該可加長使用的時間。

我手上有痞酷好友送的一些 2200 mAh 的 18650 規格電池,找個時間來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也幫朋友買了台,但一直捨不得交給他 ^_^

這台電池是用 1300 mAh 的,若有更大容量的如 2600,其或 ...

回強叔:
這顆,我電池沒拆下來量,
未充電是3.65v,
充完電是3.72v,
一般來說,這類的起子機,
好像都會特別標明,鋰電3.6V,
我另外一支百工的也是這樣標,
難道是特規嗎?
另外,不知道是我的問題還是怎樣,
充電器插上,大約十分鐘充電燈就熄了,
應該是電還滿滿的吧!
但是,一般的18650充飽電應該是接近4.2v左右才是,
我手頭上也有2200mah的18650,
但是還不太敢換,
而且,我這一支還滿有力,
電池應該還可以撐的啦!
給大家參考看看!
對了,我使用的是9v,300mah的充電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強叔:
這顆,我電池沒拆下來量,
未充電是3.65v,

安安:

我這台,當初充完電時,我量了一下電池兩諯電壓,是 4.2V 左右。

若將電全部用完,充電時間約要 3 個小時。

另外我是使用電源供應器充的,電壓約用 10V,電流限制在 500mA。這台電鑽有保護的,我使用 12V 1.76A 的適配器,無法充的。

若使用直流電源供應器,電壓太大(12V以上),電流在 500mA 以上也是無法充的。

所以,我在想你的電池是否有點 “問題”,不妨換成 2200mAh 的試看看。

你的 2200mA 的鋰電池有無銲片,若沒有,我這有兩個有銲片的,我可給你試試,若有需要 PM 給我你的收件地址。

网友A:
對了,狼大曾提到這台使用的鋰電池確實是 1300mAh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安:

我這台,當初充完電時,我量了一下電池兩諯電壓,是 4.2V 左右。

感謝強叔,
我想,我自己解焊後,
直接把線焊上電池試試好了!
之前有人有教怎麼焊電池了!
或者,我再想想有沒有什麼方法來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了,狼大曾提到這台使用的鋰電池確實是 1300mAh 的。

已經換上電池啦!
後來發現應該是我的充電器有問題,
明明是寫9v 300mah輸出,
但是卻是12.幾v輸出,
再來找其他充電器吧。

今天就來分享一下,怎麼焊18650吧!
真的是要膽大心細啊!
因為焊的過程忘了拍,
所以只能給大家看一下樣圖囉!
首先是要準備的工具:

我沒有強力助焊劑之類的東西,
只有這個goot的一般助焊劑,還是放了很久的!
再來是大家都知道的清銅銹的好物,
橡皮擦筆,這個真的是好物啊!
可以清銅銹,也有細砂紙的功用啊!

再來就是18650一顆,
慣用的焊槍一支,
焊槍請盡量選功率大一點的,
或是恆溫焊槍,我用的是我之前有分享過的那一支:
富澤牌FZ-880B智能可調恆溫電烙鐵開「拆」文!
然後調到350度左右。

再來一步一步來:
①先用橡皮擦筆在極板上擦一擦,以有擦出類髮絲紋為優
②清乾淨皮削後,挖一坨助焊劑在18650的極板上,
③準備好焊槍及錫絲(我用的是一般的有鉛錫絲),焊槍約350℃左右
④焊槍在18650的極板助焊劑上點一下,就點一下就行了,讓助焊劑溶化
⑤錫絲放在有助焊劑的極板上,上焊槍
⑥以點一下,點一下為原則,心中默數123,到3就把焊槍放開
⑦一直重復⑥的動作直到焊上為止,此時一定要注意電池的溫度
⑧手如果覺得電池有一點溫溫的就要放涼一陣子再焊

以上,是我個人的處理方式,不保證大家都能成功,有出什麼問題,小弟不負責任啊!

我個人是大約焊槍點了三次左右就焊上了,
以下是焊上的圖:

依序焊上新的18650之後,要記得作好絕緣的動作喔!以免短路!

接下來,就接回去充電了,
發現新的18650是有3.9v左右,
但是小起子機無法充電,
最後,才發現是充電器的電壓有點高啊!有12v以上,
看來,又要找充電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換上電池啦!
後來發現應該是我的充電器有問題,
明明是寫9v 300mah輸出,

感謝將自己的經驗分享,說實在的,我到現在還不敢對這類電池用銲的,怕會 “碰”

>_<

网友B:
這樣作也很不錯 但缺點就是沒防呆 因為左右兩邊都插的進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樣作也很不錯 但缺點就是沒防呆 因為左右兩邊都插的進去

這個起子內部的充電電路有 “防呆” 的,電極若不對沒動靜的。

楼主:
是啊!
我也怕會「碰」啊!
所以專心焊,沒拍照了!

回fakedeireas兄,
是沒防呆啊!
我還在想想有什麼辦法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我也怕會「碰」啊!
所以專心焊,沒拍照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3833-1-1.html 可以參考看看 還不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起子內部的充電電路有 “防呆” 的,電極若不對沒動靜的。

嗯 所以沒動靜就是換邊插 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起子內部的充電電路有 “防呆” 的,電極若不對沒動靜的。

回強叔,
換上百工的電動起子機充電器之後,
就可以正常使用啦!
充完電之後,
電壓有到4.1V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