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 尚朋堂 SR-1330 電磁爐 檢鍋線圈

楼主(2013-04-02):
徵求   尚朋堂 SR-1330 電磁爐  檢鍋線圈

請教哪位大大有這棵 XP9209 線圈可以提供,並請報價    感恩!!

楼主:
都沒人有喔?????    我這裡的回收場還找不到這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沒人有喔?????    我這裡的回收場還找不到這棵???

這台和我目前用來泡茶的電磁爐是同型號,但不知你的是何問題,燒壞啦?

最近回收場都沒看到這個型號,明天再再去試試運氣,有答案再回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和我目前用來泡茶的電磁爐是同型號,但不知你的是何問題,燒壞啦?

最近回收場都沒看到這個型號, ...

線圈燒斷嚕!!   不檢鍋???   謝謝WOODEN大幫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沒人有喔?????    我這裡的回收場還找不到這棵???

手中有兩款CT,明天查看看編號?
PCB上怎標示T501,尚朋堂還沒拆檢過
ESON可否拍個PCA全圖來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中有兩款CT,明天查看看編號?
PCB上怎標示T501,尚朋堂還沒拆檢過
ESON可否拍個PCA全圖來瞧瞧 ...

全圖奉上!!   麻煩大大嚕!!

PCB版號 應該是  86013302

楼主:
線圈的測試

阻值在690歐,明顯過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圖奉上!!   麻煩大大嚕!!

PCB版號 應該是  86013302

拍謝,沒有9209
沒聽說過這顆CT壞過,要不要請WOODEN確認良品阻抗
這爐診狀要不要發帖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謝,沒有9209
沒聽說過這顆CT壞過,要不要請WOODEN確認良品阻抗
這爐診狀要不要發帖來研究~

謝謝popcorn大!!

這台電磁爐故障狀況就是不檢鍋而已??

我已經全面查過相關電路零件了,2顆339也更換過,電容也都拆下換新,有些容值已經有變,

電阻也都一顆一顆拆下測量,就剩下這顆線圈,測量到的阻值,有大很多,正常應該在1歐上下吧??

就剩下它沒有換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popcorn大!!

這台電磁爐故障狀況就是不檢鍋而已??

拆開來驗証一下,就知道結果了

結果pcb版本不同

阻抗和你量的相近

線圈編號也不同

看來你的線圈是好的,應是別的問題

楼主:
嗯!!  那我再繼續查看看!!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那我再繼續查看看!!   感恩!!

偵測變壓器確定是好的
可調電阻檢查一下,也調整一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popcorn大!!

這台電磁爐故障狀況就是不檢鍋而已??

CT的運作:

我的程序:
1. 110VAC靜態電流與加溫動態電流變化?
2. ZENER 現值?
3. VCC/VDD 靜態與動態VDC/V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的運作:

感謝提供方向!!  我會找時間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