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籃球機要如何辨識空心球與打板進球

楼主(2013-04-03):
前言:請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43832-1-1.html

因為老師說要想一個與市面上不同的籃球機

所以我就想說把倒數15秒+3分改成   空心3分  打到框+2分

但問題來了    不知道要用什麼去辨別打到框進球  跟  空心球

不知道各位大大有甚麼看法.... 希望能給小弟我一點意見

另外不知道有沒有對8951了解的大大     我想請教一些關於8951的程式撰寫問題

因為我負責軟體

如果有大大能夠幫我    希望可給一些聯絡方式...即時或RC...

网友:
可能籃框要改造一下。

网友:
  空心球:光遮斷感測;
  觸框球:空心球 + 震動感測.

  其它的就由各先進提供囉!

网友A:
請參考樓上n大的建議,使用光遮斷器並配合震動感測器,再將此倆感測器的輸出接入MCU.
空心球時,光感測器動作快於震動感測器,反之為打板(框)球時,震動感測器動作快於光感測器.(時間差的應用)

网友:
如果打到框,球往上彈,滯空一秒左右,又落下直接穿過籃框中心…

网友:
曾經看到籃球在圓框框上轉了好幾圈才進入圓框....籃球機可能不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樓上n大的建議,使用光遮斷器並配合震動感測器,再將此倆感測器的輸出接入MCU.
空心球時,光感測器動作 ...

震動感測器光華商場有在賣嗎??

楼主:
另外這裡有對89S51 寫程式很擅長的大大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動感測器光華商場有在賣嗎??

震動感測器,西寧市場1樓,電洋電子有售.

楼主:
請問是只要這顆  就可以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是只要這顆  就可以了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14298949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142989490

怎麼不一樣,我的是水銀開關?
老師,另外兩顆磁環包玻璃是什麼元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麼不一樣,我的是水銀開關?
老師,另外兩顆磁環包玻璃是什麼元件?

1.水銀開關較不適合用在此處.請參考801S規格及應用線路.
http://www.100y.com.tw/pdf_file/01X_280.pdf
2.上圖中磁還包住的玻璃管,我也不知是何物(沒看過).倒是有點像繼電器內部的接觸點(a或b接點),當外部有磁鐵靠近時,玻璃管內部接點就會導通或跳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麼不一樣,我的是水銀開關?
老師,另外兩顆磁環包玻璃是什麼元件?

兩顆磁環包玻璃.....看起來很像是"磁簧開關"....

常見於門窗防盜器之類的.....一邊是磁鐵 ....另一邊裡面會有這種裝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水銀開關較不適合用在此處.請參考801S規格及應用線路.
http://www.100y.com.tw/pdf_file/01X_280.pdf
2 ...

對了    大大     801S震動開關大概要放在哪個位置阿

http://bbs.pigoo.com/thread-43832-1-1.html
上面是我的電路圖- -

楼主:
另外     價格都是80~100??    我同學去光華只看到類似水銀開關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     價格都是80~100??    我同學去光華只看到類似水銀開關的- -

9樓已有回覆.用在圖上哪裡?要自己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9樓已有回覆.用在圖上哪裡?要自己找找.

就是感測是否籃板球or空心球    要把震動開關放哪壓

西寧市場在哪 = =     很遠嗎     會部會網購比較划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感測是否籃板球or空心球    要把震動開關放哪壓

西寧市場在哪 = =     很遠嗎     會部會網購比 ...

應是放在籃板上.西寧市場在台北市西寧南路4號1樓內(緊鄰洛陽街),網購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是放在籃板上.西寧市場在台北市西寧南路4號1樓內(緊鄰洛陽街),網購也行. ...

那電路圖的話要接在哪個地方啊    因為已經有紅外線接收發射做感測   那震動要放哪- -
網購跟實際坐車去買    差不了多少八??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電路圖的話要接在哪個地方啊    因為已經有紅外線接收發射做感測   那震動要放哪- -
網購跟實際坐車去 ...

找空餘的I/O腳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