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ad到tcon接觸不良要如何處理?

楼主(2013-04-03):
請問紅圈處接觸不良要如何處理?

网友:
用擦鉛筆的橡皮擦(不是擦原子筆的)擦看看,或是使用去漬油清潔看看! 再不行就換掉排線嘍!

网友:
清潔完成,插上排線後,再使用膠帶貼上,就可以防止脫落~

网友:
WD40+三氯乙浣+膠帶+震動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