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7 白屏 AD版Q7D4燒毀

楼主(2013-04-03):
要麻煩各位前輩了!這一台螢幕的狀況是白屏,

目前拆機目測及簡單量測的結果是屏上的保險絲斷路及AD版上的Q7D4燒掉,

AD:715G2227-2-AC1

Q7D4

現在的問題是Q7D4上面的編號已經燒到看不太清楚,

不曉得版上前輩會不會剛好有這一塊AD版,可以幫小弟確認一下編號,

另在請教Q7D4燒毀的原因有可能是什麼?目前是懷疑小強入侵,因有發現小強屍體...

网友A:
那颗应是供屏电压用的场效应管,

烧坏原因是罗辑板元件有短路所致。

网友:
零件編號是Q704~~~~非Q7D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颗应是供屏电压用的场效应管,

烧坏原因是罗辑板元件有短路所致。

記得面板T-CON上的短路要先排除喔!
祝福你.加油!

网友:
ACER 1917 還好不是很難修..網路資料很多     Q7D4 反而是BENQ的型號....這倆機種類型的都好修  網路都有資料可循 多多借用股溝搜尋吧  用過GOOGLE搜尋 只會讓你累...不會讓你睡-----因為 太多資料要看跟吸收  你..還會睡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記得面板T-CON上的短路要先排除喔!
祝福你.加油!

一般是屏供电电路滤波电容漏电,或升压芯片坏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