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螢幕的按鈕怎麼拆下來
火..

楼主(2013-04-03):
最近拿到一台選單會亂掉的螢幕

依照我爬文的經驗 應該是按鈕壞了

果然把整按鈕拆下來之後 就正常

可是問題來了 按鈕怎麼拆下來...

那個按鈕是4隻腳的 卡在pcb上面

我用刀頭的烙鐵頭拆不下來~"~

那個該死的舊錫卡在PCB裡面弄不出來

我有拿新錫去弄它 可是我吸錫器 只把新錫吸走

舊的錫一樣卡在裡面 我好無奈...

P.S.

我熱風槍的溫度開到280度 不知道會不會太高?

我買的這台是熱風槍+溫控烙鐵的

華碩的液晶螢幕真難拆 太心機了 奇美跟三隻鳥的好拆多了

楼主:
照片已補

网友:
可以剪腳。。。

楼主:
圖1左邊那顆按鍵 我拆了半個多小時 結果被我扯斷了 有另外兩隻腳卡在上面~"~

所以draculaxx前輩 您的意思是要我把按鈕的腳從正面剪掉再拆下來?

网友:
卡在PCB洞裡的鍚我通常多會再加上新焊讓它跟舊鍚溶在一起,再用吸鍚器就可以一起吸上來了

网友:
兩邊同時加熱,另一邊就是按鍵這邊拿東西撬開

网友:
加錫多吸幾次 再配合吸錫線 再不然 用夾子在另一面夾住 加熱 通常就會起來了

网友:
如果有夾具的話會比較方便,有時碰到這種的我會借用夾具,一手用鑷子拉按鍵一手電烙鐵,這樣就可以拉起來了

网友:
這種 tact switch 一般若不正常的話,是可用電表歐姆檔量出來的。

將電表測試棒接在按鈕的兩個端點(看電路,可能要兩組都試),量一下按下按鈕時的電阻值及放開時的值(也就是短路及斷路),就可大約判斷出。

若確認有問題,若是多層板或是雙面板的,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將四個接腳(由按鈕那一邊)剪掉,加點鍚加熱每個銲點(可同時加熱兩個銲點,看烙鐵頭的大小),待鍚鎔化後,電路板往桌上 “碰“ 一下,鍚就被碰出來了。

我通常都是先在按鈕的那一邊底部塞個東東,如鑷子前端,同時快速的加熱及移動加熱四個鍚點或兩個一組加熱(先上點鍚),待鍚完全鎔化後,利用摃桿原理一撬,就可取下了,要注意的是溫度的配合,像是玻璃纖維板(多是雙面或多層板),以及比較大的接地點,可能溫度就要高些,加熱時間也要比較久,這要自己抓一下,多試幾次就抓到要領了。

主要的是溫度及時間上的掌控,注意不要把銲點搞得脫落即可。像玻璃纖維板(多是雙面或多層板)較不易損壞銲點,單層的電木板,就要注意些了,比較容易傷及銲點造成脫落。

楼主:
我想把全部的按鍵都換掉 這樣比較保險

我也在思考去買夾具 可是這種東西的名字叫什麼? 該去哪裡買呢?

网友:
換按鍵式維修基本功的其中一種,才六顆應該十分鐘以內就換完了吧!

我的方式--> L6+L7 綜合體..先決條件烙鐵溫度要夠(我大約調攝氏 400~450度)

网友:
一次用一邊用小一字把他慢慢用起來

网友:
如果焊錫吸不起來,建議可以從元件正面剪斷接腳,再用尖嘴鉗夾著剪斷的腳,另一邊對焊點加熱,順勢把卡在裡面的斷腳給拉出來,但要小心別太粗魯,可別把焊點銅箔給扯掉了,如有小錫爐的話......也可以殺雞用牛刀,效果不錯,侵下去一拉就起來了,但溫度時間要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全部的按鍵都換掉 這樣比較保險

我也在思考去買夾具 可是這種東西的名字叫什麼? 該去哪裡買呢? ...

上沒屋頂的,或啞老虎,打個關鍵字,可以搜到一堆。
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183104364

网友:
加油,拆這個算是基本功,不用夾具,只要烙鐵加吸錫器即可(一次一小洞)~

网友A:
提供另一種方法:
在機板背面焊點.用烙鐵加溫(別用吸錫器)
另一面按鍵用.鑷子隨之蹺起.
剪短新按鍵的腳.直接以貼片方式銲接.

楼主:
想請問一下 thwa  前輩 L6+L7綜合體 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關鍵字是虎鉗台 謝謝aecom前輩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請問一下 thwa  前輩 L6+L7綜合體 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關鍵字是虎鉗台 謝謝aecom前輩 ...

L6+L7 -->6+7樓大大回話

我的方式參考(正面用一字起子或尖嘴鉗,背面兩個兩個焊點各輪流加錫加熱,正面出力約10~15秒),按鍵就拆下來了..
再來其他步驟你應該會就不多說了,簡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供另一種方法:
在機板背面焊點.用烙鐵加溫(別用吸錫器)
另一面按鍵用.鑷子隨之蹺起.

大大 這種方式如果以新手來說應該是要多練幾次吧 不然誤觸按鍵塑膠 就..

网友:
這種switch,接腳有一點點ㄑ字形,用刀頭洛鐵同側一起拆
只要一發現融錫,小夾子插進去頂一下就下來了

网友B:
其實 你也可以 不用換
噴一噴 就可以了

因為我一年 換不到 10個 有一台
已經證實(*5年按鍵*) 沒有損壞 漏電
現在(正常 服役中)

网友:
噴一噴?用捨噴..........風槍ㄇ

楼主:
我想wecan前輩指的應該是WD40吧?

网友:
接點復活劑 噴一噴 換掉是比較保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wecan前輩指的應該是WD40吧?

喔 你有偷看喔 我要注意你喔

對是用 WD40 確定沒有問題
我家, 這台電視,已經過5年 ,按鍵 ,還是健康良好。

所以建議使用(偷吃步) WD4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實 你也可以 不用換
噴一噴 就可以了

對啊~噴一噴馬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對啊~噴一噴馬上好

你有使用過嗎
最近常練習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實 你也可以 不用換
噴一噴 就可以了

啊 慢一步~ 我都換過了才知道WD40就解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啊 慢一步~ 我都換過了才知道WD40就解決了

很久以前 就用這個
確定(好用)
缺點 手會油油的
所以一年換不到10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有使用過嗎
最近常練習嗎

哈哈~~  有試過2次是用清潔劑(不是wd40)弄好按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有試過2次是用清潔劑(不是wd40)弄好按鍵的

這個(機器)需要整台(清潔吧)
這個地方(雜七雜八)一堆的地方

网友:
1.另件面向下,按鈕4隻腳朝上
加上一團錫4隻腳都要接觸到
烙鐵直接在一團錫加熱
另件會自動脫離基板。

2.卡在pcb上面的焊錫
再用吸錫器
吸走

楼主:
habme前輩 您這招我等等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