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32EX400 有聲音無影像有背光

楼主(2013-04-03):
各位先進網友大家好.又要來請教大家
朋友有一台sony KDL-32EX400 故障不要了.
我拿來修看看.故障為有聲音無影像有背光
開機畫面
電源版
邏輯版
ad版
主選單可選擇

選擇圖片進入後無法顯示

選擇音樂可以顯示播放

請問這是ad版的問題還是邏輯版的問題
先謝謝大家指導.如果需要補充圖片.請告訴我再拍照補上來

网友:
不知道是我誤解了嗎?

我看到的圖片為
有影像、有背光

楼主:
你好.
很抱歉沒有說得很清楚.
選單會出現.但是影像出不來.
如圖9的地方.選單可看到圖案.但點選後圖片不會出現.
接HDMI也是有聲音無影像

网友A:
嗚〜嗚〜我怎麼沒有朋友32ex400壞掉就不要又送我的,介紹我認識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嗚〜嗚〜我怎麼沒有朋友32ex400壞掉就不要又送我的,介紹我認識一下!

偶也想要一台練練

网友C:
又是這一台.
電壓量測一下就會有收穫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這一台.
電壓量測一下就會有收穫喔!

你好.
請問該量哪個部位.
可以指點一下嗎.
因為不是本科系.只是喜歡動手拆裝修理.
換電容或IC都還可以.查線路還在爬文學習中.
麻煩你了.感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嗚〜嗚〜我怎麼沒有朋友32ex400壞掉就不要又送我的,介紹我認識一下!

不說 我丟了 好幾台說(相片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也想要一台練練

不說我昨天好幾台剛清走說(廣告文宣)

變壓器 我有(找到) 反白一下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復.
這幾天次測試.電視開啟前面的燈是綠燈沒有閃紅燈.
在有訊號時候開啟選單.只有聲音沒有圖7的選單畫面.確認背光有亮
沒有訊號可正常開啟選單
關閉電源重開電視會出現畫面.但是瞬間不見畫面變黑.
可以請各位再指點一下.是ad板還是邏輯板的問題.
這幾天也上網看了一下邏輯板約一千多.ad板要3千
如果是邏輯板的問題打算買一塊來換.
如果是ad板的話那可能就放棄了.
或者是站上高手有便宜的板子可以賣我.
麻煩各位了.先謝謝大家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復.
這幾天次測試.電視開啟前面的燈是綠燈沒有閃紅燈.
在有訊號時候開啟選單.只有聲音沒有圖7 ...

送到(鄰近)專業維修
最(省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復.
這幾天次測試.電視開啟前面的燈是綠燈沒有閃紅燈.
在有訊號時候開啟選單.只有聲音沒有圖7 ...

綜合上述
肯定不是邏輯板

AD板機率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說 我丟了 好幾台說(相片啦)

呵呵,我也要大尺寸的,只要面板不是壞掉,拿來練功。

楼主:
感謝各位回復指導.
AD的問題能力不足無法解決.
更換AD板價位又太高.所以放棄了.
謝謝大家

网友B(2013-05-15):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回復指導.
AD的問題能力不足無法解決.
更換AD板價位又太高.所以放棄了.

感覺應該挑戰的 有背光 有開機選單 表示 電源正常 AD工作正常 輸出正常 就差輸入接收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應該挑戰的 有背光 有開機選單 表示 電源正常 AD工作正常 輸出正常 就差輸入接收處理~ ...

感謝提醒.剛開刀出院.可能要過一陣子才有辦法處理了.謝謝.

网友:
主基板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