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K3742 數位電視有影無聲

楼主(2013-04-03):
這台SK3742 買了應該也有2.3年了

最近突然想接數位電視來看

原本都是用第四台

今天接上數位天線時

頻道全部都收的到(都很清楚  訊號滿格) 但是全部頻道的聲音就像音量開1或2一樣 超級微弱

也可以說根本沒聲音....

想請問這是他原廠數位電視盒問題還是天線問題呢?

PS:第四台影像聲音都正常
唯獨數位電視有影像 沒聲音.....

网友:
將數位裝另一台不就知道了?

如果沒猜錯
1.數位應該是跟第4台同一輸入源?
EX:之前已正常 所以代表跟電視沒關係~

2.還是接D-Sub?
EX:一組D-Sub會配1音源輸入 注意看是否有插錯線~

楼主:
他這是插在電視裡面的那種類比+數位電視盒  型號DT-091T

因為家裡也只有這一台這種的液晶電視   沒辦法測試

是這種類比+數位二合一的

類比正常有影有聲
但換成數位就變成有影無聲了

另問...如果要維修   一般電器行可以單維修這台電視盒嗎?
因為一台還真不便宜......

ps:剛買電視到現在2.3年了
數位電視也是這幾天才想到要裝
沒想到剛裝天線上去就有影無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這是插在電視裡面的那種類比+數位電視盒  型號DT-091T

因為家裡也只有這一台這種的液晶電視   沒辦法測 ...

這個可以修
自己 可以修喔
很簡單喔 拆吧
上圖 就會有(答案)
這個價位(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這是插在電視裡面的那種類比+數位電視盒  型號DT-091T

因為家裡也只有這一台這種的液晶電視   沒辦法測 ...

高手雲集的地方 有心~ 滴水也會成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可以修
自己 可以修喔
很簡單喔 拆吧

上圖就會有答案?
不懂@@"

我有拆開來看過  但電容他用固態的  看不太出來有沒有問題XD
其他地方也沒有短路或燒焦痕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雲集的地方 有心~ 滴水也會成金

有找過看看版上有沒有這型號的電視盒
但是找不到ˊˋ

等下拆開來  把機板圖PO上來請各位大大解答好了^^

网友:
看選台器是否有選單可設定某些項目,如聲音選項。
我使用中的DT-090T可以選擇聲音使用內部或外部解碼,
這對聲音輸出會有些影響。
有的選台器也可以單獨控制音量輸出,若調在最小那電視聲音調到最大也很小聲,
建議檢查是否有選單可設定,若可能的話恢復原廠設定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圖就會有答案?
不懂@@"

拍一些圖上傳
仔細一點的相片
跟著換(零件)可能 就可以(完修)

网友:
拆開.拍照再PO上來.高手要跟你說換哪一個零件也要有圖片喔!
有圖有真相.有行動才有收穫.

楼主:
https://drive.google.com/?tab=mo&authuser=0#folders/0B0sIsLZgQhd5X21sYUhoWmMtREk

這是GOOGLE雲端空間
裡面有圖片的原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