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驅動迴路

楼主(2013-04-03):
剛加入痞酷網時蠻多討論VFD的文章,最近似乎比較冷卻了,今天跟大家分享VFD驅動迴路。

大約半年前開始構想如何驅動VFD(其實更早,只是沒付諸行動),主要重點是現階段容易取得的材料價錢也要合理,花了些時間搜尋與做試驗,皇天不負苦心人總算有了圓滿結果,經過5~6個月連續開機測試,證實這樣的電路結構是沒問題的。

電路如下請大家參考:

左邊那四條線是來自單晶片輸出,顯示資料由D,CK,ST以串列方式送到74HC595,OE則是595輸出控制,剛開機時無法預期595輸出狀態,由於51系列Power on之後輸出為1的狀態,故595輸出禁能,透過排阻拉低電位,高壓驅動62783輸入為0所以也沒輸出,等單晶片正常啟動之後,初始化程式將595輸出全部歸零再將OE拉低,接下來就能正常控制VFD了。

輸出驅動IC TD62783是目前還算容易買到,耐壓50V也剛好符合VFD驅動使用,單價每顆約25元還算公道。

這個電路是掃描式結構,可以用來驅動8位數VFD,沒用到這麼多位數時,原本柵極驅動可做其他用途,靜態驅動也可以,只是595、TD62783要多串幾級.......

网友A:
ysc大大您好

                小弟剛在入門階段....線路圖稍微看懂一點點......原理大致上也懂一點點...(程式寫不來!!)

                能否請ysc大大介紹一些這方面相關的程式範例的網站.........

                最好是組合語言方面的.....小弟只看得懂一點點組合語言(不好意思!!)

                麻煩您了!!....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組合語言方面的.....小弟只看得懂一點點組合語言(不好意思!!)

我也是習慣使用組合語言來寫......

楼主:
引用 网友A:
ysc大大您好

                小弟剛在入門階段....線路圖稍微看懂一點點......原理大致上也懂一點點...( ...

以下是89C2051輸出到74HC595的程式:

S_BUF1與S_BUF2是RAM,用來暫存欲輸出的資料,呼叫輸出副程式前要先將對應的資料準備好。

S_DA=D
S_CK=CK
S_ST=ST
S_OE=OE

初始化副程式:
      ACALL        S_OUT0
      CLR            S_OE
      RET

正常使用時,先將欲輸出資料放在S_BUF1, S_BUF2,然後呼叫S_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請ysc大大介紹一些這方面相關的程式範例的網站...........

網站倒是沒注意到,不過有關8051的書籍非常豐富,各種專題製作的也很多,取的這方面資訊應該很容易才對,不妨到書局找1~2本合用的來參考,最重要的是先將8051內部結構弄清楚,接下來再了解每個指令的意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下是89C2051輸出到74HC595的程式:

S_BUF1與S_BUF2是RAM,用來暫存欲輸出的資料,呼叫輸出副程式前要 ...

ysc大

       請問一下.....S_BUF2內的資料....是不是顯示在G1~G8

       S_BUF1內的資料....是不是顯示在a~g~dp.....

       還是我弄相反了???.....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ysc大

       請問一下.....S_BUF2內的資料....是不是顯示在G1~G8

是這樣沒錯,先送出的會被移到最後面。

S_BUF2 bit 7對應到G1、bit 0對應到G8,
S_BUF1 bit 7對應到a、bit 0對應到dp。

當然也可以修改程式來改變對應狀態,
如 RRC    A 改成 RLC    A  bit 對應就倒過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這樣沒錯,先送出的會被移到最後面。

S_BUF2 bit 7對應到G1、bit 0對應到G8,

ysc大....

         這樣...我就有懂一點點啦!!!!!...... 阿乾師傅的教導....沒有白費

         小弟也是有在"看書"(懂很慢) .....從拍賣場買了每本都是50元(含光碟)的二手書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ysc大....

         這樣...我就有懂一點點啦!!!!!...... 阿乾師傅的教導....沒有白費

呵呵~~很努力喔,就是這類書籍沒錯。

其實是起頭難,只要有個起頭,將程式架構建立起來,
接下來就好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很努力喔,就是這類書籍沒錯。

其實是起頭難,只要有個起頭,將程式架構建立起來,

起頭確實....很難!!!....很慢!!!!....

線路圖...還有一點基礎......程式要重頭開始....

荒廢30年了.....都老花眼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頭確實....很難!!!....很慢!!!!....

線路圖...還有一點基礎......程式要重頭開始....

別急,有進行就會有收穫,你看阿乾大那麼拼,短時間內C程式就寫得嚇嚇叫。

网友B:
YSC大:
    真是佩服!! 一個電路做好還要試RUN半年才公布,哪像小弟我 有一點點結果就丟出來!! 這就是專業與玩具的差別吧!!  我手頭有 ULN2803 和 UDN2981A 我查過好像剛好相反 !! 是不是程式改一下就可以用? 我對 VFD也著迷一陣子,因為手頭大部分都是拆板子的,所以比較沒有大型或是較整齊的字(除了先前雄爸給的外其他都是 DVD拆下來的)有一陣子寫過 VFD 專用IC的驅動,但是沒成功(有顯示但是 字段因為用 RAM MAP 方式沒搞懂)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燈絲的AC電壓產生,...
  記得 VFD的顯示有利用 DUTY CYCLE 來控制亮度,我想這是不是用程式來控制?
   **** 62783 好像跟UDN2981A 相似!!

http://www.engr.usask.ca/classes/EE/392/DataSheets/ULN2803.pdf

http://www.futurlec.com/Others/UDN2981A.shtml

http://www.holtek.com.tw/PDF/consumer/ht16512v170.pdf 我不知道他們為何都用 正接地 負壓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YSC大:
    真是佩服!! 一個電路做好還要試RUN半年才公布,哪像小弟我 有一點點結果就丟出來!! 這就是專業與 ...

2803就跟2003一樣,只是多了1組驅動。

UDN2981跟TD62783類似(電氣特性不完全相同),腳位相容可以互換使用,但2981非常貴也不容易買到,這次搜尋到的TD62783很容易買到,1顆25元不算貴,以TD62783來驅動VFD可說非常輕鬆,除非輸出腳短路要不然實在沒有故障的理由。

我做的也有亮度控制,是用軟體來達成,假設每字掃描時間2mS,要亮50%時就讓該週期只點亮1mS,剩下1mS就OFF掉(字節或柵級OFF或是全OFF都可以),用軟體做比硬體有彈性,如亮度做連續控制,在1秒內讓顯示器由10%慢慢亮到100%,或由100%慢慢暗到熄掉,這樣就可達成淡入淡出效果。

HT16512V之類的VFD驅動IC都是用硬體來做的,基於半導體製程高低壓控制大多都是負壓形式,用硬體IC來做CPU軟體負擔比較輕,但IC不好買也不便宜,也就是自主性不高都受制於原廠,所以不太喜歡用,明明台灣HOLTEK、普誠都有銷售這類IC,但在台灣卻很難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燈絲的AC電壓產生,......

VFD燈絲電壓不一定要用AC,燈絲不長時用DC也可以,這段時間我做了兩個電路,一個是單支VFD組起來的,另一個是整片VFD模組,燈絲都是DC供電,肉眼看不出左右亮度差異。

可能掃描式驅動也是一個原因吧?因為掃描式驅動陽極電壓比較高,相對燈絲兩端電壓差所造成的影響較不明顯,其實有些VFD模組是設計用DC電壓供電的,用放大鏡觀察燈絲與柵極網的距離,會發現左右端距離不一樣,利用這個距離來補償亮度。

AC燈絲供電比較適合靜態驅動,動態驅動時還要考慮掃描頻率,要不然會跟AC頻率造成拍頻效果,顯示器會閃爍...............

网友:
引用 楼主:
2803就跟2003一樣,只是多了1組驅動。

UDN2981跟TD62783類似(電氣特性不完全相同),腳位相容可以互換使 ...

YSC大:
     手頭上的 2981 是因為在回收場有"撈"到幾顆!! 想說應該可以用!! 我的 C 程式很多都是 抄來的,畢竟,模仿比較容一上手... 但是,因為沒有花大功夫去打底,所以會在網路上鬧出一些笑話!!
合泰 普誠都是台灣公司 聯電下單,但是因為量太少了,所以我們這些散戶都被"屏除"了!! 除非跟 SALES 很熟可以要一些 "樣本"!! 有一次請託朋友要了幾顆IC 居然是從大陸寄回台灣!! 明明是 新竹製作 新竹包裝...
    VFD 亮度調整用軟體調整很棒! 我下次寫程式 再試看看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