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PR-PH83 CD機構不明電流消耗

楼主(2013-04-03):
這台SANYO PR-PH83台灣沒有上市,是我委託代購商從日本樂天二手商購回,當初總共花了兩千多台幣。

一般人可能以為我瘋了,這種低階二手貨還要花大錢從日本寄回來。這當然是有原因的,因為這台有其價值的地方,容我待會說明。先說故障原因,一年前連接CD讀取機構的一個800ma保險絲不明原因燒斷,檢查的結果找不出原因,最後直接捨棄保險絲直接上電倒也相安無事,只是當時心裡覺得毛毛的,因為CD讀取裝置是8V供電,要過流燒保險絲有點奇怪。無奈最近卻開始發生CD撥放後跳針不穩的情形,而且是開機一陣子後才會漸漸發生,然而到上個禮拜某一天,變成只要跑一分鐘就會發生。因為這台被太座搶去當女兒搖籃曲播放機,故障後女兒變得很難入睡,所以只好趕緊拆開檢查。

內部構造極簡單,功率OP板 + FM/AM + 卡帶 + CD讀取裝置就沒了。

電源版如下。電壓輸入110V(原100V日電),變壓器後輸出15V左右,再經過濾波電容約20V。當初電源板有被我改過(壞習慣,沒辦法),二極體與主濾波電容都換過(HFA08TB60與台製low ESR電容)。

CD裝置的8V原本是用極簡單的zener二極體+Emitter follower完成,我把它改成超低雜訊的LT1763穩壓+Emitter follower,音質改善許多。

Emitter follower改用MJE15030大電流晶體+大散熱片。(多出來的零件)

用示波器初步發現8V電壓極不穩,有+-100mv的方型漣波! 而且冷開機時漣波約+-50mv,這時CD是可以撥放的。等到漣波逐漸變成+-100mv時,CD就會開始不穩、跳針,最後停止。原本以為是電源板問題,於是將8V拉出來用電源供應器單獨供應,發現問題仍在!  下面就是我買這台的主要理由 - SANYO 讀取機構!

CD讀取機構背面

這台音響幾乎是廢物,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這兩顆IC,LA9242與LC78601。主要是日本發燒音響47 Labs發現SANYO的這個組合其數位SPDIF輸出非常優異,波型極美,接DAC後音質一流,所以推出以這個讀取機構為藍本的CD轉盤Shigaraki Transport,造成DIY界轟動。只可惜我買來還沒拆機就被太座發現,搶去給女兒用了。

話說回來,在我上電觀察的時候,手突然摸到其中一顆電容,發現非常燙手。摸著摸著突然就聽到一聲鞭炮聲,電容就爆炸了!

這顆電容規格是470uf/16V,只是馬達控制IC的VCC旁路電容而已,只吃8V竟然會爆炸? 馬達控制IC用散熱片蓋住,拆下後長這副德性。

清理一下發現是CSC1469XH。查了好久都找不到這顆IC的相關文件,最後才在官網看到是Mitsumi的代用品。正廠的編號是MM1469XH,內建5V穩壓線路給上述兩顆IC使用。

將電容換成NCC 470/16V固態電容後上電觀察,發現電壓仍然不穩,而且神奇的是連固態電容也異常發熱,直覺是哪邊有短路現象,於是將PCB上的所有MLCC都量了一遍,沒有發現短路問題(主電源也是)。改用電源供應器供電後,發現電流也不穩,馬達運轉時常常會出現超過0.5A~1.2A的不定期暫態電流消耗,導致電壓跟著擺動。到這邊我實在沒輒了,想說先放著再說。 結果神奇的是今天上電觀察,電壓電流不穩的情形竟然又消失了! 連續聽個一個小時都沒有問題,正常時漣波電壓大約在+-5mv左右,撥放時電流最高約200ma而已,實在有夠奇怪。到此小弟自認能力不足,還希望各位大大能指點一下,到底原因是為何?

网友:
phuang3 大:供您參考>我的是"PHILIPS MCM103音樂魔方"情況跟您類似,當初也是誤判為電源或雷射頭,後來才發現是CD主軸旋轉馬達過載造成電壓不穩,拆下清潔碳刷接觸的電樞銅片後就正常了.您可以量一下馬達電阻值及電流值,與CD讀取頭的馬達應該相近才正常,拆馬達時要小心不要把碳刷弄壞了!

网友:
抱歉.經驗分享一下.p101 16p及p101 15p雷射頭在正常使用下約一年的壽命.如果讀取不到直接將兩顆馬達的排線拔下用指針式三用電表歐姆檔X1量帶動光碟片的長軸馬達運轉時應該在200歐姆那裏.低於100歐姆就要換掉.不然就會跳針或無法讀取.另一個馬達只要使用超過一年不囉說直接換新.因為內部接點已經氧化內阻變大使得驅動IC過熱.噴復活劑也沒用.整組直接換新保證成功.除非CD基板也壞了.屢試不爽.

网友:
以經驗來說,現在的馬達真的是爛透了,壽命非常的 短,注意一下馬達是對的。

网友:
那是因為馬達及雷射頭的生產工廠都轉移到大陸去了.為了降低成本所以使用的材料只能達到堪用的程度加上技術水平不佳.所以品質都禁不起考驗.甚至新品故障的情形><.

楼主:
感謝 pj2n7002與petrel大大的指點,小弟會拆馬達下來量,到時候再上來回報。

楼主:
早上上電測試時又發生同樣問題,於是拿螺絲起子敲幾下主軸馬達的CD座,再次上電後問題消失,看起來是主軸馬達故障。 兩顆馬達卸下後用電阻檔測量,停止時最低可以量到7ohm,用手轉一下,阻值瞬間飆升到200~300ohm,此時是恢復正常的情況下量測。 看來要去訂購一組P101-16P,將馬達拆下換新了!

网友:
修好了嗎?你CD頭都去哪裡買?報個價.我應該會拿到比你優的價格.

楼主:
petrel大,

還沒耶,最近家裡有點事,實在沒時間維修。 您在高雄吧? 不然請您幫我訂一個含馬達的CD頭,到貨後再去跟您拿。  (還是你要我先付款也可以)

网友A:
如果你不趕.我這一陣子會回台中老家(我家在北屯路)再幫你帶過去.價錢嗎...這是不能說的秘密.因為我們用的量大所以會比你單買還便宜.不要破壞行情.大家都有錢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趕.我這一陣子會回台中老家(我家在北屯路)再幫你帶過去.價錢嗎...這是不能說的秘密.因為我們用的量 ...

音響目前還可以使用,但不知道能撐多久。 那就請您幫我帶兩組好了,到時候再跟您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