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洗衣機WF-973T不動作

楼主(2013-04-04):
LG洗衣機按啟動鍵後,馬上顯示"AE" WF-973T-  WF-973T-

网友A:
要不要先拆開,看看按鍵版底下的電腦版是否外觀正常

网友B:
有些牌子的洗衣機,連啟動後也要蓋起來,不妨看看安全開關狀況如何呢?

网友C:
上蓋找找是否磁鐵已經不見了 就在LG字樣前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先拆開,看看按鍵版底下的電腦版是否外觀正常

電腦版是外觀正常,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牌子的洗衣機,連啟動後也要蓋起來,不妨看看安全開關狀況如何呢?

安全開關已經斷開,故障情形依舊,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蓋找找是否磁鐵已經不見了 就在LG字樣前方

上蓋磁鐵仍在,   謝謝!

楼主:
陰錯陽差下,水位開關插PIN重插一次便正常,感謝各位前輩提供想法!

网友:
PE是水位開關.
AE是主機板NG.

楼主:
AE是主機板NG! 前輩,看來我被誤導,那現在是算主機板暫時性正常嗎?

网友D:
故障碼.是LG維修人員給的資料.
自從LG改變作風之後.我也不再銷售或維修LG了.
但依維修經驗.傳統洗衣機如果是主機板壞了.
大部分昰不會有任何故障碼的.
若有故障碼.表示主機板還能偵測.
提供參考.有誤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故障碼.是LG維修人員給的資料.
自從LG改變作風之後.我也不再銷售或維修LG了.
但依維修經驗.傳統洗衣機如果 ...

看來LG改變作風 零件不外賣 像壟斷外面維修市場自已賺 真的以為自已能夠作到服務滿意的品質嗎?販賣或經銷
無法得到技術或零件的支援 有人願意賣嗎

网友E:
標題要加【已修復】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標題要加【已修復】嗎?

時間已久,無法更改標題!

网友F(2013-05-05):
或許是電磁閥故障,
是否有電壓,或者已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或許是電磁閥故障,
是否有電壓,或者已經短路

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网友:
AE主機板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