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分離式冷氣拼裝機,線路要如何接?謝謝

楼主(2013-04-04):
6300KC~室內機與室外機廠牌不同,可以接嗎?謝謝

室內機線路

室外機線路

网友:
室內機(comp)接室外機(2), 室外機(1)L和(3)N接到室內機的(L1)L和(L2)N,這樣應該就OK.

网友A:
外機供電.N對N.L對L.外機2號端對內機COMP(1)端...你內機應該是歌林的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機供電.N對N.L對L.外機2號端對內機COMP(1)端...你內機應該是歌林的巴?

您真內行!!內機是歌林沒錯,謝謝指教

网友:
不同廠牌內外機,只要非變頻且能力相同都可湊一組
該組其配線樓上的大哥以說明很清楚

我是來插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