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ATX Power 改裝為實驗用電源.

楼主(2013-04-04):
ATX Power 改裝為實驗用電源.
原帖:Converting Computer ATX Power Supply to Lab Bench Power Supply

直接在youtube放大收看.
http://www.youtube.com/v/z2oSFpKh_Uw&feature

网友A:
感謝S大提供精彩改裝教學,內部配線整潔,教學清晰,值得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S大提供精彩改裝教學,內部配線整潔,教學清晰,值得學習.

類似ATX的改裝,我有看過幾個,也有單純以加接接頭輸出當電源的,只要拆開接頭就可以回復原狀.
以下的是與前面的介紹較接近的一種改裝.
http://www.wikihow.com/Convert-a ... -a-Lab-Power-Supply

我也想改裝但都還沒動手.

网友B:
不錯的分享......不過以我的習慣,外殼鑽孔前會將電路板拆下來,
要不然鐵削掉在電路板上又卡住沒抖掉,那上電之後很可能放鞭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類似ATX的改裝,我有看過幾個,也有單純以加接接頭輸出當電源的,只要拆開接頭就可以回復原狀.
以下的是與前 ...

都是不錯的教學,順便學單字.
binding post(terminal):香蕉母座(端子)
heat shrink tubing:熱縮套管

网友C:
菲爾咬字清晰,2:30 +12不能兩台並連,聽沒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錯的分享......不過以我的習慣,外殼鑽孔前會將電路板拆下來,
要不然鐵削掉在電路板上又卡住沒抖掉,那 ...

你用的是勤勞的人的方式.
我要用的話也是不拆開板子,而是以紙斤墊好,處理好後再清一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不錯的教學,順便學單字.
binding post(terminal):香蕉母座(端子)
heat shrink tubing:熱縮套管 ...

要看英文總得準備一些翻譯的網站.
Google翻譯,英漢/漢英, worldling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菲爾咬字清晰,2:30 +12不能兩台並連,聽沒懂

他的意思是:不可以把兩台的輸出接在一起,那是因為兩台的輸出阻抗不同,有一台會輸出較大的電流,另一台則輸出其餘的電流,這樣有可能會造成一台消耗過多電流而過熱.

网友:
哇,很不錯的分享喔,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意思是:不可以把兩台的輸出接在一起,那是因為兩台的輸出阻抗不同,有一台會輸出較大的電流,另一台則輸 ...

王兄文武雙全,感謝解說~

网友:
我有過類似的想法,只是一直沒動手n_081|

网友D:
既然是實驗電源....
個人是比較喜歡可調式的.....

不過ATX電源...有些是必須自己加繞線圈電壓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實驗電源....
個人是比較喜歡可調式的.....

既然是實驗電源,當然得要有許多不同的電源.
固定的,可以調整電壓的,可以調整電流的,做PWM控制的,大電壓的,大電流的.

謝謝你提供的資料,很不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