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370HW02 v402 T-CON問題請教大家

楼主(2013-04-04):
在下想請問,友達T370HW02 V402邏輯板 PCB板O301位置(紅色標記處) IC燒毀,想請教大家該粒零件的型號是? 因為用放大鏡看到258(?)有1碼無法辨識了,或是有其他替代零件,謝謝大家!

网友:
這個是Q 301不是O301
零件編號是(25810)

楼主:
感謝wecan大的答覆,謝謝!

网友:
這塊很面熟..好像燒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ecan大的答覆,謝謝!

這個 我也(查不到) 這個零件
可能要(拆)下 量測一下了
找(替代)

如果需要這個(邏輯板) 我有替代(型號)

网友:
Q301是電晶體(雙極性接面電晶體 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BJT 。 或 場效電晶體 field effect transistor,FET)

不是IC (U)

T370HW02 V402.rar (659.74 KB, 下載次數: 115)

楼主:
再請教 Wecan大 與Wet大,那這個Q301的零件好找(買)嗎?能否在一般電子材料店買到嗎?謝謝你們!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教 Wecan大 與Wet大,那這個Q301的零件好找(買)嗎?能否在一般電子材料店買到嗎?謝謝你們! ...

應該可以買到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