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OMPAQ] 惠普HP mini 110小筆電一直反覆重新開關機維

楼主(2013-04-05):
筆記型電腦NB維修-惠普HP mini 110小筆電一直反覆重新開關機維修實例
這台惠普HP mini 110小筆電.開機時一直重覆開關機.無法正常進入系統.

就一直反覆在這個畫面重新啟動.

啟動電腦自動修護功能.跑了好幾個小時跑不完.

windows 7系統.

筆電型號:HP mini 110

一般會造成這個反覆開機問題.一是系統.二是硬體.
先拆機檢測硬體先.

拆下所有外接硬體(如硬碟.記憶體.鍵盤.....).再一個一個測試.

結果發現.拆下鍵盤是可以正常開機的.
真相終於大白.

由於找不到黑色鍵盤.徵詢主人同意換了個銀色全新鍵盤.

再重新開機.已可順利進入系統.
準備交機.

敬請指教

网友:
GOOD
以前我也有修過一台同型機.

网友A:
恭喜Gkjnn大完修,好奇怪為什麼鍵盤會讓電腦開不了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Gkjnn大完修,好奇怪為什麼鍵盤會讓電腦開不了機?

可能原因是系統會偵測鍵盤,而鍵盤剛好不正常 >_<

网友:
或是某些鍵一直在被按下的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Gkjnn大完修,好奇怪為什麼鍵盤會讓電腦開不了機?

其實筆電和桌機是相同架構的.(桌機會發生的狀況.筆電也會發生)
開機時通常會先偵測周遭硬體.如有異常就會無法開機.

因為以前也碰到多次相同狀況.找了好久找不出毛病.
結果一樣是壞筆電鍵盤.所以特別注意.(有些桌機您不裝鍵盤也會無法開機)

ps:第一次真的是無心發現的.只因為漏接了鍵盤.......

网友:
原來如此,我一直以為桌機才會有異常不開機,沒想到筆電也會,我還要多練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