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4720 無畫面 [已解決]

楼主(2013-04-05):
各位大大您們好,
                           請教acer 4720 主機都功能正常,外接顯示也有畫面.
                          問題來了,回到筆電中的l顯示器卻沒畫面.
問題: 內建顯示無畫面
我進行了測試:
               1.外接顯示 有畫面輸出.
               2.拿測試燈管去測筆電的燈管是有亮燈.
               3.測試高壓板分別有測到18v,2.8v等電壓.

接下來就不知道要再由何處著手.
請大大們指導謝謝.

最後結果- 確實是顯示卡出了問題.
                接下來就來找專家幫忙處理顯卡.

网友A:
輸出到外部顯示器後,可以看到內部顯示器的EDID嗎?!

网友:
有獨立顯卡嗎? 如果有機率比較大

网友B:
nv8400嗎?是的話就是顯示晶片不良了
4720我也有一台,之前也是這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出到外部顯示器後,可以看到內部顯示器的EDID嗎?!

外接輸出是可以看到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nv8400嗎?是的話就是顯示晶片不良了
4720我也有一台,之前也是這問題~!

大大請問您是怎麼處理  顯示晶片不良?

网友:
上網買一張二手的吧,不然買晶片再請人回焊不划算

网友:
恭喜你,已經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nv8400嗎?是的話就是顯示晶片不良了
4720我也有一台,之前也是這問題~!

請教raymond69大:
    為何外接螢幕可以顯示,內建螢幕不行是顯卡的問題呢?
不是可以輸出嗎?小弟不解原理?特地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