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解焊工具介紹

楼主(2013-04-05):
以下為解焊工具介紹圖片,謹供參考.材質為不鏽鋼空芯針,工具購至淘寶網
對象:咖啡機板OMRON_12V繼電器解焊

待修咖啡機板

待修咖啡機板

工具組

工具組

工具規格

工具規格

更換繼電器

更換繼電器

工具配合烙鐵使用

工具配合烙鐵使用

好壞品

好壞品

更換完成

更換完成

先將焊點以烙鐵加銲錫,並加熱焊點直至錫融化,同時以合適尺寸空芯針,插入焊腳並轉動即可.

网友A:
謝謝工具分享,這組以前代購團時我看其它會員買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工具分享,這組以前代購團時我看其它會員買過

W大好,鑑於許多初學者對於解焊技巧,仍有許多不順手之處,故也親身試試不同工具在使用上有何優缺點,對維修者而言,唯有多練習多接觸不同事物,才是提升自身技術能力的根本之道.大家一起努力喔 .

网友B:
謝謝分享~
這工具如果對多層板(主機板)的GND焊點,也是如此好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W大好,鑑於許多初學者對於解焊技巧,仍有許多不順手之處,故也親身試試不同工具在使用上有何優缺點,對維修 ...

痞酷網就是需要願意分享自身經驗的朋友,謝謝你的參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這工具如果對多層板(主機板)的GND焊點,也是如此好用嗎?

h大好,空芯針的使用,正如同一般工具,須稍加時間練習,才有辦法正確使用在合適的地方,我也還在練習中.至於要解焊在有大片散熱板的零件,目前的經驗在拆主板上MOS管時,與其使用兩段式烙鐵(如TQ95),在改用100W木柄烙鐵後,約只需5秒(烙鐵頭須有足夠焊錫)即可解焊,所以我的重點是使用單段足瓦的烙鐵,配合足量的焊錫(增加零件導熱面積_非常重要),多練習應可見效.(當然操作時間不可過長,否則有燒毀的可能,但一般拆下此類零件,就如拆下電解電容器一樣,就要有換新品的準備)

网友C:
引用 楼主:
h大好,空芯針的使用,正如同一般工具,須稍加時間練習,才有辦法正確使用在合適的地方,我也還在練習中.至於 ...

我也有一組這個,
差不多的原理,
但是構造不同,
這個是實心的!

手機的相機模組,真的是愈來愈強啦!
我手頭上的這隻800萬的sony xperia P,
連桌子上的髒污都這麼清楚,
請大家無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組這個,
差不多的原理,
但是構造不用,

f大好,請教如何使用?(是在去除零件後,將塞住孔的焊錫穿透去除?)

网友D:
還有這種好貨,謝謝老師!受教了
RELAY 解焊100W ,老師的很粗

网友:
引用 楼主:
f大好,請教如何使用?(是在去除零件後,將塞住孔的焊錫穿透去除?)

是的,沒錯,
雖然沒有連同引腳一起「請」下來的功能,
但也滿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有這種好貨,謝謝老師!受教了
RELAY 解焊100W ,老師的很粗

P大好,您誤會了.100W是用在多層板上,零件金屬外殼直接焊在大散熱板(銅箔面)上,如主板的MOS管等.其他無額外散熱片的零件,還是使用正常瓦數的烙鐵即可.(我是使用TQ95,配合刀形烙鐵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P大好,您誤會了.100W是用在多層板上,零件金屬外殼直接焊在大散熱板(銅箔面)上,如主板的MOS管等.其他無額 ...

老師,請您不要誤會,我是指你的工具齊全,100W的烙鐵都有,讚!

网友E:
謝謝分享
請問關鍵字要打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分享
請問關鍵字要打什麼

y大好,請問文中"關鍵字"為何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謝謝分享
請問關鍵字要打什麼

打"空心針"......

下面這個是....惠民工具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312795622

网友:
引用 楼主:
y大好,請問文中"關鍵字"為何意?

是要問哪裡可以買的到
因為我收解焊工具都無此商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空心針"......

下面這個是....惠民工具的

阿~"~來不急了
我這一期的惠民商品已經再廣州哩~"~
謝謝提供資訊
等下一期再把他帶回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h大好,空芯針的使用,正如同一般工具,須稍加時間練習,才有辦法正確使用在合適的地方,我也還在練習中.至於 ...

Ciko大,
了解,受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組這個,
差不多的原理,
但是構造不用,

fatzeros大

             請問材質為何??....鋼條..不鏽鋼....鐵條電鍍??....
             用途是不是類似...挫刀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fatzeros大

             請問材質為何??....鋼條..不鏽鋼....鐵條電鍍??....

材質是不鏽鋼,
是從這裡買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0662975120&
裡面也有介紹。

看了看,想了想,
好像還是ciko兄的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fatzeros大

             請問材質為何??....鋼條..不鏽鋼....鐵條電鍍??....

它的原理是用"不鏽鋼"不吃錫......

所以可以用來熔解錫後直接插進去通孔.....或是鑽孔夠大的話,加熱錫把它套進零件接腳(因為那針是中空管)...就能夠把零件腳上的錫與電路板分隔開來了.....

我是買差不多10元台幣.....也是一套八支連盒子......只是那個塑膠把柄開模...真的還不是普通的糟哩...好在不影響功能...

网友:
原來還有這種好工具
在某些方面應該比吸錫器好用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組這個,
差不多的原理,
但是構造不同,

你那個是在通喪索噴火嘴的通條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1538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個是在通喪索噴火嘴的通條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15382-1-1.html

回老大,
一樣的東西不同的用途的啦!

就像BGA刮刀,也可以拿來開殼一樣的啦!

网友G:
CIKO大:
    這會不會比 電路吸錫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CIKO大:
    這會不會比 電路吸錫槍好用?

(樓上點評全文)我無法直接比較其好壞,各有各的優點,視場合而論,就如WISH大所言,電動吸錫槍是非常好用的工具一般,但如使用不當,極易造成其通道堵塞,甚至導致報廢,就要花大錢更換零件了,我就深受其害.

网友:
我们这边叫“通针”。这个对焊盘孔径有余量的情况很好用。但如果引脚在焊盘孔里比较紧实的话,解焊效果就有点欠缺。有时还会搞坏焊盘。
以前一直用,现在用手动吸锡枪。当然,解焊量大而频繁的,还是使用电动的专业除锡工具方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