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兆赫42"不開機的電源板問題請教

楼主(2013-04-05):
輸出側電容皆正常
二次側電路
一次側電路
基板背部
輸出規格
電源板廠牌型號
電源板正面
電視型號LM4238,2010出廠

本來狀況是,電視不開機,拆機後,發現沒有5VSB,經全板補焊後,5VSB出現了,有散熱片之MOSFET及快速二極體接皆正常;現在問題是:接上市電,電源板測試,將5Vsb接往PS-ON,瞬間5Vsb掉了,EA1532C進入保護不工作,4863G在ON有驅動(濾波電壓提升到330VDC),一下子因保護而中斷,12/24v皆無輸出,光耦正常,TL431也正常;
EA1532C#3腳-0.1V#4腳1.5V,有Vsb時Vcc為12Vdc,進保護後Vcc在10Vcc左右飄
請問下一步如何下手??謝謝

138.72 KB, 下載次數: 39

305.02 KB, 下載次數: 49

楼主:
請問,會有電源板一定要接負載才能正常工作嗎?
前一陣子修好金山老婆家電視,這台是她姊在瑞芳家的,懶得搬整台回來,所以手上只有電源板,若擋到財路請原諒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會有電源板一定要接負載才能正常工作嗎?
前一陣子修好金山老婆家電視,這台是她姊在瑞芳家的,懶得搬整 ...

沒有(負載)電源測不準喔

楼主:
wecan我懂了,決定從淡水殺去瑞芳,若可以開機,你來淡水我請你~~哈哈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我懂了,決定從淡水殺去瑞芳,若可以開機,你來淡水我請你~~哈哈謝謝

說真的 我有神經病喔
搞不好(會馬上驅車前往喔)

這一台 我有電源*您太遠*
不然會拿一個先裝機(故障我慢慢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會有電源板一定要接負載才能正常工作嗎?
前一陣子修好金山老婆家電視,這台是她姊在瑞芳家的,懶得搬整 ...

可在12V或24V输出端接一汽车灯炮作假负载一试。

楼主:
已經回來了,接上電視,一樣5Vsb過兩三秒掉到剩1.5V,看來要繼續用功了!我查查EA1532C為何會進入保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經回來了,接上電視,一樣5Vsb過兩三秒掉到剩1.5V,看來要繼續用功了!我查查EA1532C為何會進入保護!!:victor ...

短消息回覆 查一下
如果你能(跳線)
我拿一個(電源先上再說)
故障慢慢修

楼主:
目前測得,將5Vsb接PS-ON,EA1532C#3"保護接腳"會瞬間出現1xVdc電壓,判斷IC進入保護,但#3經一二極體再經一1K電阻到光耦#3腳,光耦#4接VCC,由於會出現瞬間等於VCC電壓,往前追光耦的#1,2腳,#2由二次側5Vdc降為零,我也換過光耦,沒有差異,目前拆除了EA1532C,等新品到裝上再報告囉!!
wecan給了我很多方向查修,但都沒有發現問題,全板主動元件除IC外全量過(R/C/D/L/MOSFET/SCR/Q),這次碰到難題,希望能順利解決!!感謝關心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消息回覆 查一下
如果你能(跳線)
我拿一個(電源先上再說)

wecan,沒關係,他們家還有另一台頂著,我來慢慢修,主要是練功夫,謝謝你的好意,有你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沒關係,他們家還有另一台頂著,我來慢慢修,主要是練功夫,謝謝你的好意,有你真好~~ ...

好的 我有收到喔

网友B:
看有沒有SCR如有SCR先把它拆了   如果有邏輯閘的IC查一下DATA看輸出跟正負端的電壓是否異常

才導致跳保護

跳保護的電源版很好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有沒有SCR如有SCR先把它拆了   如果有邏輯閘的IC查一下DATA看輸出跟正負端的電壓是否異常

才導致跳保護

請問SCR在線路裡的作用為何?為何大多數的電路裡沒有它??若拆了SCR等於沒有回授,會不會導致一次側燒毀??
目前理出頭緒,5Vsb一接負載就掉電壓,我不應該先接PS-ON,先測試負載能力,我自己照片有照到,最大1.5A,從一次側的MOSFET到線圈,二次側的蕭特基濾波電容,電感進到回授電路周圍零件皆正常,目前判斷是PWM IC不良,直接買顆新的裝上測試,後續再向大家報告~~感恩
PS:巨風-燈泡負載我會試看看,感謝各位酷友,假期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