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32s2f 如何進入工廠模式(尚未解決)

楼主(2013-04-05):
1.隨機遙控器 先按MENU健,出現User OSD功能表,再依次按數位鍵 062596,在USER OSD 功能表下
面出現軟體版本,按到軟體版本處進入工廠模式。
2.v8遙控器function 上五秒下五秒(v9暗藏switch)
以上兩種方式均無法進入
求賜進入內碼正確方式或教導插電即開機之改裝方法(曾加裝外部延時開關電路亦無法順利開機)

電視功能及狀況均為正常狀況,完全無故障

只是我需要它在我一插入電源時就能啟動

SAMPO CRT 可在 SERVICE 下選擇開機狀態,我就是要其中的第七選項 POWER ON + AV

网友:
我有搖控器
可以進入
你在那個縣市

楼主:
我在台中
可以告訴我搖控型號及方法嗎?讓廠商送一支過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台中
可以告訴我搖控型號及方法嗎?讓廠商送一支過來

我的(遙控器),還在工廠(生產中)。
樣品在我手上。

楼主:
這樣子喔!
那可不可以請教這機種電視內碼是否有 auto on 選項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樣子喔!
那可不可以請教這機種電視內碼是否有 auto on 選項

我的遙控器
是按 247
可以關機和開機
然後按(確認)就進入
會顯示 設定 自檢 色彩恢復 還有一些設定,(英文)的還沒有玩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遙控器
是按 247
可以關機和開機

關機和開機是指地時開關機嗎?
我想要的動作是電源一入就會自動開機,就像之前CRT一樣 POWER ON + X
請問這類功能此電視內碼有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關機和開機是指地時開關機嗎?
我想要的動作是電源一入就會自動開機,就像之前CRT一樣 POWER ON + X
請問這 ...

確定 您說的功能沒有
但是 這是設定問題
看24c32 這一顆(換空白上去是否可以修護)

楼主:
謝謝提供方向
動手去

楼主:
24C32 更換後無法開機,換回後正常
繼續求助

我需要的動作為電源一接入就會自動啟動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C32 更換後無法開機,換回後正常
繼續求助

現在事故障為何
說明詳細一點
傳統跟液晶電視 架構不一樣
設定也不同
你現在需求為何(功能)說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事故障為何
說明詳細一點
傳統跟液晶電視 架構不一樣

電視功能及狀況均為正常狀況,完全無故障

只是我需要它在我一插入電源時就能啟動

SAMPO CRT 可在 SERVICE 下選擇開機狀態,我就是要其中的第七選項 POWER ON + AV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視功能及狀況均為正常狀況,完全無故障

只是我需要它在我一插入電源時就能啟動

但這個(功能)液晶設定有
但不知如何使用
能短消息告訴地址嗎

网友:
我也試了半天...
結果是方法1...的數字鍵 062596 之後還要按"顯示"鍵,就出現了
我有看到power on的參數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