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海信 液晶 邏輯板 维修方法
火..

楼主(2013-04-05):
LCD 電視機屏驅動板工作條件: 正確的供電:

電壓有:+3.3V、+5V、+12V,這個電壓是從主機板供過來的,在主機板上靠近 LVDS 插座 處附近會有一個切換 LVDS 供電的 MOS 管開關,靠近 MOS 管處有選擇 LVDS 電壓的磁珠或跳 線。根據具體使用的液晶屏的型號確定供電電壓是多少伏 來選擇對應的磁珠或跳線。

正確的 LVDS 信號:
LCD 電視機屏分為高清屏(1366*768)和全高清屏(1920X1080)高清屏(1366*768) 均為單 8 位 LVDS 傳輸,包括 8 位元資料,2 位元時鐘共 10 條資料線;全高清屏(1920X1080) 均為雙路 LVDS 傳輸,包括 8 位奇數據,8 位偶數據,2 位元奇時鐘和 2 位元偶時鐘,共 20 條數 據線,所以從數字板過來的 LVDS 線的根數是不一樣的。因為 LVDS 信號電平為 1V 左右,通 過萬用表可以測出來。

三、液晶屏信號格式選擇電壓:
LVDS 信號格式有兩種:VESA 格式和 JEIDA 格式。在靠近 LVDS 插座處會有 2 個選擇 LVDS 格式的電阻,根據液晶屏的要求來選擇其阻值。一般有 0V,3.3V,5V 和 12V 幾種選

擇。不同的屏應該選擇不同的電壓。

四:幀頻選擇埠 : 有些屏具有這個埠,如奇美屏。在該埠接上選擇電平,可以使屏的顯示頻率在
50Hz 和 60Hz 幀頻進行選擇,以適應輸入信號的幀頻。如果該埠的選擇電平錯誤,屏的 顯示頻率和輸入信號的幀頻不相同,會出現無顯示的故障。

五:對應的程式:
不同的液晶屏一般需要選擇不同的 LVDS 程式,當程式不匹配時多會出現彩色不對或圖 像不正常等現象。

常見故障維修實例:

一、三星屏,黑屏,中心控制板上的保險開路,測 5V 供電濾波電容 C50.C51.C52.C53.C54.C55
其中的一個對地漏電,更換後故障排除。

二、奇美 V260B1-L07 屏,黑屏,測從數字板過來 的 5V 正常,5V 經供電經電感 LP1,二極 管 DP11,MOS 管 Q2 等元件組成的升壓電路把此電壓升高到 13V,查此電壓不對,更換電 感 LP1 後故障排除。

三、中華屏,黑屏,此處電容 C501、C502、C512、C513、C514、C515、C516 易漏電,造成保 險 FU101 開路,更換後故障排除.

四、在中心控制板上, LVDS 線插座和從中心控制板到屏去的 TTL 線插座由於插座變形和 空氣灰塵等原因而造成介面接觸不良,從而出現黑屏、白板、花屏、負像、分隔號干擾等故障;

五、MS18 機芯在更換不同的屏時如出現負像,可以把數位板上 LVDS 插座的第 39 腳接線 取下,如原來是高電平可接地,原來是低電平可接到 3.3V 就可以了,就不用再更改電阻 R316、 R317 了。(合肥分公司張磊提供)

一、        機型:L32M61B   機芯:LCD-MS88 機芯燒大電容
通電,PFC 工作了就燒大電容,電壓瞬間達到 500V 左右,待機很正常 原因:J6 位號那顆精密電阻 470K 壞。(南寧分公司提供)

二、L22N6   的機器,用戶反映播放 5-6 天會出現自動關機,在電源關掉重啟又可播放幾天,又 會出現同樣的故障,處理辦法:

升級程式

1、在進行軟體升級後必須要進行工廠重定(工廠功能表中按 RESET 鍵)

2、按遙控器上功能表鍵+8202(連續按)進入工廠功能表,然後在功能表右下角就可看到最新升 級軟體的時間。(南寧分公司提供)

利用通用升級板 08-MS1800-DBY 升級‘‘康冠”外加工機器技巧

康冠代加工的機器主要有如下幾個系列:N6 系列、N8 系列、M08 系列(樂華) 、M12 系列(樂 華).康冠機器 VGA 介面沒有設計升級線路,所以不能利用 VGA 口升級,必須打開後殼,通過主 板上的升級專用介面 CN403 升級.升級時需製作一條 4P 連接線,連接線的一端與升級板的 CON4 連接,另一端與電視機主機板的升級介面 CN403 連接.需提醒的是 4P 連接線,5V 、 GND 、 TXD 、 RXD        4 個信號,連接升級板 CON4 處的線序,與機器主機板升級專用介面處 CN403 的線 序排列不一樣.利用升級板 CON4        升級時,升級板不用外接電源,連接時需要注意.升級時通 用升級板 08-MS1800-DBY 的跳線設置為: J4 、J8        、J10 其他調線全部取消. 升級操作步 驟同以往相同.(瀋陽分公司提供)

通 用 升 級 板 08-
MS1800-DBY        上
CON4    線序 排列

康 冠 主機板生 計專
用接 口線 序 排 列

利用通用升級板 08-MS1800-DBY 升級‘‘兆馳”外加工機器技巧

兆馳代加工的機器主要有如下幾個系列:N5 系列、N9 系列、M09 系列(樂華) 、M10 系列(樂 華).兆馳機器 VGA 介面設計了升級線路,也是利用 VGA 口的 12 腳與 15 腳來實現升級的,同我 們 TCL 其他機芯相同,所以可以利用 VGA 口對兆馳代加工機器升級.升級時通用升級板
08-MS1800-DBY 的跳線設置為: J4 、J8 、J10 、J13 、J15,其他跳線全部取消. 升級操作 步驟同以往相同.(瀋陽分公司提供)

GC32 機芯機器應急修理方法:

在網路平時維修 GC32 機器時,經常遇到 U48 12F675 \ U46        2G66 \損壞.當手頭沒有這兩個 元件應急情況下可以將 U48        1 腳月 6 腳 短路,U46 1 腳與 2 腳短路處理(此時只是取消了 遙控開關機功能其他正常).當;遇到 40 寸以上 GC32 數位板繼電器損壞,可以直接拆下用導線 將 12V 電壓自連就可以,不影響任何功能.(瀋陽分公司提供)

文章不會編排 看來很奇怪 下載原稿看  比較詳細  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can大; 感謝分享

謝謝 正一大 鼓勵 謝謝喔
感恩

网友B:
謝謝wecan大的分享~感恩n_1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wecan大的分享~感恩

謝謝啦
後續還很多(預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啦
後續還很多(預告一下)

好東西喔!
感謝分享!

网友:
收下了..感謝分享~

网友C:
wecan大  收下參考~~~謝謝~~~ 我還很多不懂的再請教您了~~~感恩

网友:
收下了~有時間再來看

网友D:
謝謝wecan大的精彩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wecan大的精彩分享.

您電視修好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wecan大  收下參考~~~謝謝~~~ 我還很多不懂的再請教您了~~~感恩。

我不是工科的(學習過程)很累
所以(是我向您請益) 才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電視修好了嘛

wecan大好,朋友的BENQ SH3741在我的工作室,只能接VGA信號測試,但熱機數小時後功能皆正常,但送回其住處,接上電視信號後,約1小時後,遙控功能及OSD按鍵全失效,日前您給的建議,尚未有機會更換零件測試,因忙於其他儀器維修,期望下星期有時間好好測試.可能要實際接電視信號,方能重現此故障現象.感謝您的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D:
wecan大好,朋友的BENQ SH3741在我的工作室,只能接VGA信號測試,但熱機數小時後功能皆正常,但送回其住處,接 ...

真的(需要)支援時
請告知(支援)

网友:
解說真的很清楚~ 得找時間好好消化n_136|一下

网友:
感謝WECAN大的分享!

网友:
感謝wecan大精彩;分享

网友:
感謝您的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