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ASUS P5GC-MX/1333

楼主(2013-04-05):
原本ASUS P5GC-MX/1333好好的
突然可過電但是沒有畫面
跑馬顯示RST無效,FRAME無效
後來去量每組電壓發現VCORE電壓只有0.45V而已
而1.8V完全沒有
將AP7120換掉1.8V就出來了
但VCORE還是一樣在0.45V
上網找了SPEC..
此VCORE是用RT9605+RT8800電路
而VID是靠RT9401..
因為網上找不到圖紙,只能用猜的及看型號找SPEC
還用電表去猜位子..真累

量測VID為0.96V,故排除VID問題
量測RT9401,pin4電壓正常
RT8800,pin4,pin3,pin16電壓正常,但pin9沒有電壓=>經看走線好像不是像spec一樣直接用3.3v,是有經過mos在進去,但觸發mos從哪邊來不知道?
RT9605,pin2,pin16,pin22,pin8,pin9,pin15,pin21電壓正常
檢查過所有MOS對地阻值及S,G,C兩兩阻值都正常.
檢查過所有Phase出來接到mos的0ohm,都沒有斷路
檢查過所有sense回去RT8800的電阻,量阻值都正常
因為沒有示波器所以沒辦法測phase.
想說再去量一下1.8V,誰知道怎又沒電壓了,真怪,明明就修好了怎弄VCORE幾個小時候AP7120又燒了

此問題查了我一整晚都沒睡,就是查不出什麼問題
請問各位前輩知道是什麼問題嗎?
是否有人能供P5GC-MX/1333的電路圖??
上網找了半天就是找不到

网友A:
有一點疑惑,既然「跑馬顯示RST無效,FRAME無效」,為何沒見對reset電路檢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點疑惑,既然「跑馬顯示RST無效,FRAME無效」,為何沒見對reset電路檢查? ...

診斷卡rst無效,就往P先查,排除vcore供電問題後,再來看rst囉~
vid的組為多少?要先查~再找出vcore en信號,最後電壓正常後再看是否有pgood輸出,這是南橋要發出rst的前提條件~供您參考~

网友:
也是要斷開 北橋供電~或許 北橋 NG 拉低電壓~
你也可以試~開機瞬間的 CPU 供電~電壓有沒有正常 之後拉低 還是 一值 0.45
CPU 座 也是要注意下 空焊也會變成低電壓

楼主:
目前發現問題了,
但還是沒有解決
後來再去量測RT8800的DVDD(pin4),發現被拉low
所以根本沒有電壓
後來從PCB去追線,發現他接到1個MOS,想說會不會被MOS拉LOW?
把MOS移除VCORE就正常了
但MOS為何會被拉LOW?
我也不清楚,因為沒有電路圖所以很難去判斷
請問有人可以提供電路圖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診斷卡rst無效,就往P先查,排除vcore供電問題後,再來看rst囉~
vid的組為多少?要先查~再找出vcore en信 ...

了解了,一語提醒夢中人,多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