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高壓板過流保護的原因及查修的方向

楼主(2013-04-05):
過流保護電路---主要是用來防止高壓形成電路因為工作電流太大損害背光板電源形成電路的元件。當
懷疑高壓驅動電路工作電流太大進入保護狀態時,可以段開高壓線圈的供電進行判斷,如下圖可斷開
T1 的#4 腳,若斷開後電路不再保護,應該檢查 Q2,Q4,C4,T1,及 CCFL1,CCFL2 等元件。Q2,
Q4 引起保護的原因,是元件特性不良,或者在大電流狀態下出現軟擊穿現象;C214 引起保護的原因
是在高溫狀態容量容易降低,震盪頻率升高。T2 擊穿後電流增大,其外不可看到背燒毀的痕跡。當
燈管不良時,啟動瞬間,該燈管不能迅速進入正常供狀態,此時燈管電流檢測電路得到保護訊息,整
個電路停止工作。
在兩組背光板高壓驅動電路中,先後斷開其中一阻電路,保留另一阻電路工作時,如果燈管都出現發
光後熄滅現象,則說明故障位元於 FP1451(PWM IC)內部的保護電路或 PWM IC 保護腳外為電路。實
證證明,保護電路自身損壞的機率很小。

网友:
這才是真正的教學說明的很詳細,但是碰到買不到的變壓器也只能取消保護吧(不得已的做法)

网友A:
Thanks .. 線路類似T5 &T8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anks .. 線路類似T5 &T8

很對不起 ,又沒電了。

网友:
感謝跟分享~~很用心把前面的敘述打出來!

网友:
先下載來做參考,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