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4650修好掉电问题后接显卡或者光驱不能启动!

楼主(2013-04-05):
acer4650和4150用的是同一主板,主板型号的LA-2601,原来故障为,偶尔能开一下机,三五分钟就掉电,然后就开不了,拆下主板,偶尔启动后检测待机3.3V和5V电压,5v电压只有4.5V,怀疑短路,但断开5V电压的后级,仍然是几分钟后就掉电,电压任然没有5V,换掉5V电压边的PQ30,AO4912后,电压恢复正常,也不掉电了,主板插上CPU,内存,硬盘能开机,CPU风扇能自动根据温度控制运转,用示波器测时钟晶振频率正常,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插上显卡,或者光驱,或者高压板连接显示屏的插头,就不能开机,按一下开机键,风扇转一下,然后又到待机状态,开始怀疑电源适配器问题,但换了一个新的仍然不行,现在待机电流110ma,能开机的电流为1200ma,请问会是哪里的问题?
主板背面
维修的待机电路部分,PU7,PQ29,PQ30都拆焊测试,贴片的焊接还要努力 ,换掉PQ30就解决了掉电问题。
这是插上内存,CPU,硬盘,高压板,主板能开机。
开机运行的电流1200ma
示波器测时钟晶振

楼主:
附上本机的主板图纸。
Compal LA-2601.pdf (982.47 KB, 下載次數: 37)

网友:
不接硬碟 開機看是否正常  再來就是 有些機種 必須 要你整機裝好 螺絲鎖好才可以正常開機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其实修好掉电问题这笔记本就已经是好的了,带不了负载并不是笔记本问题,而是数字万用表,因为没有维修电源,就一直把数字万用表串联在电源适配器上看电流跳变,接上显卡等负载时,开机突然的大电流冲击引发数字万用表电流档保护,今天换用指针表时才发现问题所在,看来修电脑还得要用维修电源,白白浪费了我好几天时间。

网友:
恭禧完修;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