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電蚊拍改鋰電

楼主(2013-04-06):
有鑑於鎳格電池的續電力與造成環境污染,所以將該電池更換為鋰電池

1. 準備項目是 18650電池座 ,18650 鋰電池 , 充電線 (此物以下圖沒拍到)

2. 打開蓋子,此電池為鎳格電池 2.4V 600ma

3. 將電池焊下以及將不必要的塑膠固定座用尖嘴鉗夾除,包含原本的110V充電插頭一併取下

4. 補拍改裝充電電線

5. 將充電電線從原110V充電插頭孔繞入黑色塑膠握柄內,並與鋰電池座紅對紅黑對黑焊回電路版

6. 焊完後蓋回蓋子鎖好

7. 由原本的 2.4V 提昇至 3.7V
    原使用約兩至三天就沒電了
    改為鋰電池後用快兩個月才沒電

8. 外部的鋰電池充電器就用手機充電座去修改

9. 觸擊電力
youtube.com/watch?v=1HSfRlZGKog&feature=youtu.be

网友:
我的電蚊拍用久了,電網都會氧化變灰變黑,然後電擊力就減低了。
即使清潔刷乾淨也撐不了多久。

网友:
嘿嘿!
這個改得好啊!
我們家都是我當人肉電蚊拍的啦!

网友A:
改鋰電池要注意電容耐壓問題....

這種便宜的東西應該都沒回授電路......

電壓加倍....威力也會加倍喔(應該是二次方).....如果電容耐壓不夠會容易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鋰電池要注意電容耐壓問題....

這種便宜的東西應該都沒回授電路......

沒錯,高壓電蚊拍最先壞的都是電容。

网友:
電力加強 功力加倍 好用得狠 讚

楼主:
 小弟不懂什麼是回授電路~~
不過第一隻改裝已經一年多了~電力一樣是啪啪叫的哩~
我老爸變成無時無刻拿蚊拍找昆蟲哩~~
而且電力超耐久~用了一二個月都還是啪啪叫~
尤其電力持續放電~用來電蟑螂很好用地~~

如像各位大大所說的電容壞掉,還真想改更高值的電容哩~~

网友:
其實會用鎳鎘也不是沒原因,因為鎳鎘電池大電流放電比較在行,大約都有5C,像您圖中的600mAh鎳鎘,放電電流可以到3A(5*0.6=3),但一般鋰離子大約1C比較安全,所以假如您用的是2400mAh,那放電電流約為2.4A(2.4*1=2.4),放電電流過高電池容易劣化,所以吃大電流的裝置還是選鎳鎘為多

网友:
whobirdsit 大:
原電池空間剛好放18650鋰電,好棒的創意n_116|
若舊手機電池也能像這樣改造成 3V 用
(如燈泡手電筒、手持電扇、收音機、玩具車...)
那就太好了不用買電池啦~

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
直接提升電壓改接鋰電池後,電蚊效果大增。但是不久發現不會電死蚊子,但會吸附。檢測發現震盪頻率下降了一半。
(忘了)好像正常時是十幾KHz,目前變成5或6kHz。 暫時擱下。

楼主:
TO 狼大 :
果然是傳說中的外星人~~ 因為講得太深奧都聽不懂

TO huang22 :
小弟改了一年多了還沒遇到大大所說的狀況耶~~

网友B:
這種改法我也用了一年多了,我是用安寶電蚊拍改的,原本是使用2C的電池,至今無故障,蒼蠅,小蟑螂照殺,但是不要'讓小孩碰太危險了!

网友:
真是好方便又環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改法我也用了一年多了,我是用安寶電蚊拍改的,原本是使用2C的電池,至今無故障,蒼蠅,小蟑螂照殺,但是不要 ...

 就說我老爸變成常常拿著那隻蚊拍找昆蟲哩~~已想到這畫面就不禁偷笑起來~~

网友:
好讚的改法~不知道用廢棄的手機鋰電池改合不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