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主機板不開機 跑E0E1

楼主(2013-04-06):
手邊有張技嘉880G的主機板 本來可以用

後來在某次開機之後 就再也開不了機了...

除錯卡上面是跑E1E0 然後跳F200再跳回去

一直重複這樣子 不知道是否為bios壞掉所導致?

這張主機板剛過保固不久 因此上來求救!!!

网友:
要不記憶體先換看看

楼主:
剛剛換了記憶體 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換了記憶體 一樣

北橋虛焊?

楼主:
加焊過 無效 不過這張才買一兩個月而已 應該不是北橋空焊的問題

网友:
1.試著將電池放電(電源線也拔除)
2.POWER出力不足造成無法啟動,更換POWER看看

网友:
BIOS初始失敗嗎? CMOS電池換一顆看看

看能否進入BIOS如果可以進入先看看

主機板上的電壓有沒有異常再做判斷

主機板有沒有爆電容電源供應器有沒有測過

才買一兩個月就過保~你買二手的啊?

四碼和兩碼的判斷不知道是否有一樣

楼主:
無法進入bios 我電池換過也是一樣

power是金牌的600w應該夠力

网友:
會不會CPU掛了? (後期CPU已內建記憶體控制器)

网友:
開機有沒有偵測硬體? 開機後有沒有逼逼叫?

請拍一張電腦螢幕開機後出現的畫面上來看看

請拿另一顆電源供應器做測試可能會有你要的結果喔?

网友:
小小建議..可以試看看 先將記憶體 跟顯示卡拆下 看會不會有响聲  一般沒有偵測到記憶體 會連續BB叫  沒有顯卡會有不連續響聲...若是有裝上跟沒裝上都一樣沒聲音 那 就是ITE I/O晶片故障或是 記憶體跟PCI--E旁邊的MOS故障..可以用電表量看看MOS的特性  板上有教MOS檢測方式  這裡就不多說了..畢竟 學習還是要多做功課.. 參考看看

网友:
刷 BIOS 如無效 北橋 NG 機會很大

网友:
是否取下BIOS ,建議更換BIOS IC,與bios更新看看..

楼主:
我是接內顯的 不管有沒有插記憶體都不會叫 糗了

网友:
技嘉的版子~會跑碼的話~可以先刷BIOS試試看喔~

网友:
個人是懷疑記憶體插槽金手指使否有接觸不良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