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RFP50N06跟FQP50N06可不可以互用

楼主(2013-04-06):
目前幫朋友查修一台UPS不斷電系統
查到電瓶24V輸入口的4顆RFP50N06其中1顆NG
看到學姐家有FQP50N06所以問一下不知可否互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165868688
我自己查到的資料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RF/RFP50N06.pdf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FQ/FQP50N06.pdf

网友A:
可以~~~若是2顆都一樣型號,最好是兩顆一起更換同一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若是2顆都一樣型號,最好是兩顆一起更換同一型號

謝謝回覆
是各2顆=4顆RFP50N06
如果要換是不是把NG那邊的2顆換成同型號的FQP50N06
也就是1邊的2顆是RFP50N06
另一邊2顆是FQP50N06
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网友B:
隨著科技進步神速,半導體當然也不會停滯,FQP系列的產品是使用較新技術的QFET,這在它的Datasheet就可以看到了。
要確定RFP50N06跟FQP50N06可不可以互用前,要先知道QFET與一般的MOSFET有什麼差別?
以切換式電源供應器來說,由於要求輕量化的緣故,所以只能朝向高頻化發展,Mhz的電源供應器早已不稀奇,但是隨著高頻化的電源供應器,除了同時面臨到變壓器鐵芯及濾波電容小量化後帶來的切換雜訊、漣波更難處理外,擔任切換工作的MOSFET它的切換損耗更是整個電源供應器高頻化後的一大殺手。

QFET它的特點可以對照Datasheet就知道了,簡單說它可以比一般的MOSFET減少整個系統損耗。其它的參數解讀可以參考舊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18145-1-1.html

RFP50N06跟FQP50N06都是60V 50A,基本特性是相同,代用上去並無問題,但是它有看不見的差別,那就是整個系統的效率,若只求正常工作,那自然就沒問題了。

另外Google真的很喜歡痞酷網,這一篇居然2個小時前就收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隨著科技進步神速,半導體當然也不會停滯,FQP系列的產品是使用較新技術的QFET,這在它的Datasheet就可以看 ...

(針對Google那一句)

如果是搜尋機器人 可以用 robots.txt 擋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針對Google那一句)

如果是搜尋機器人 可以用 robots.txt 擋掉

我們論壇沒有什麼需要擋掉的,就讓它收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們論壇沒有什麼需要擋掉的,就讓它收錄吧!

適當的 robots.txt 設定可減少網站負載 包含不想被搜出的東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適當的 robots.txt 設定可減少網站負載 包含不想被搜出的東西~

robots.txt我有設,因為的確有一些東西需要擋掉的。
不知你對Google的Pagerank有無研究呢?
因為這個話題與標題無關,如果你對Pagerank有研究,我們再開新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隨著科技進步神速,半導體當然也不會停滯,FQP系列的產品是使用較新技術的QFET,這在它的Datasheet就可以看 ...

謝謝老大那麼詳細的解說
小弟才淺只知道把壞的換掉
把東西修好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robots.txt我有設,因為的確有一些東西需要擋掉的。
不知你對Google的Pagerank有無研究呢?
因為這個話題 ...

Pagerank 沒什麼研究 呵呵 不過應該跟SEO很類似的東西

网友D:
不過升壓端MOSFET會壞有時都是不簡單的故障,可以的話看一下驅動端電路或是測量驅動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是各2顆=4顆RFP50N06
如果要換是不是把NG那邊的2顆換成同型號的FQP50N06

建議四顆都換成 FQP50N06 比較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過升壓端MOSFET會壞有時都是不簡單的故障,可以的話看一下驅動端電路或是測量驅動波形 ...

是的謝謝提點
不過DC輸入端也就只有這4顆MOSFET接者就進變壓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四顆都換成 FQP50N06 比較穩定

是的那就4顆都換一樣的
謝謝~~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