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加熱帶維修(撿到軟的!)

楼主(2013-04-06):
回收室撿到的 "加熱帶"對它有興趣的原因是因為有 "溫度顯示"功能,原以為是用久了不想用丟出來,原來是"保險絲"燒斷!!遇到這樣的問題"最恐怖"因為就算換新的保險絲也可能又會燒斷,所以先作一個保護電路.
電路內部

仿照網友 作一個保護電路
使用 25W燈泡一開機卻亮一下子就跳了!! 把燈泡更換成為40W 開機時發現燈泡亮起來了,這會不會裝上去保險絲又會爆掉!!把40W燈泡裝上一般110電源 亮度比較亮,於是決定把它直接上電,卻發現 顯示幕不清楚
,
網路上有人說 換電容器看看 220UF/6.3V

換上一個 330UF 結果相同

裡面的 LCD驅動IC HT1621(48pin)直接家電源給電路板

電源高一些亮度正常

那就表示 110V進來經過降壓給 MCU之後造成的問題了!!
誤打誤撞下 把 LCD驅動的接腳在放大鏡下"補焊"後就正常了

算是撿到軟的!!

网友A:
恭喜老闆完修,請問!這加熱帶是做什用途咧

网友:
這是小型保溫毯吧,冬天很好用...對付大姨嗎也很是好用.

网友B:
很久沒有看到阿乾兄發維修實例啦!
感謝分享的啦!

网友:
恭喜 antlu 大大 完修.

您的社區 回收室資源很豐富喔! ^_^

网友:
感謝阿乾兄維修實例經驗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老闆完修,請問!這加熱帶是做什用途咧

月事來溫肚子,落枕溫頸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沒有看到阿乾兄發維修實例啦!
感謝分享的啦!

F大:這次算是幸運啦!

网友C:
不過這種加熱墊之前都遇到墊子內部發熱體/溫度檢知斷線的,也無法拆開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過這種加熱墊之前都遇到墊子內部發熱體/溫度檢知斷線的,也無法拆開修理... ...

港都狼仔大:
      第一次試修這東西!! 若是日後故障會把它拆開來了解,這可以應用在"孵蛋箱"!!

网友:
謝謝antlu分享珍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