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W2243TE螢幕會有一條線

楼主(2013-04-06):
請問各位前輩這有救嗎
目前都還沒有拆開來看
目前的狀況一 切都很正常就是會多一條線

网友:
机器什么时候生产的,,可能还在保修期内。

楼主:
找不到保固貼條
不知啥時過保喔

這回收廠拿的
應該已經過保了才對喔

网友A:
如果是出現在固定位置不會變動 又是從上面連到底 再加上剛開時(通電剛啟動)就看得到
那應該就面板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出現在固定位置不會變動 又是從上面連到底 再加上剛開時(通電剛啟動)就看得到
那應該就面板問題 ...

是固定位置  從上到底  一開機就看得到
那面板問題可以修嗎
還是只能換面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固定位置  從上到底  一開機就看得到
那面板問題可以修嗎
還是只能換面板呢

http://bbs.pigoo.com/thread-43518-1-1.html

答案在最後回覆 我是棄修 加減用 因為沒那儀器~

楼主:
嗯感謝fakedeireas大大的回覆喔
只好先頂著用了
看那天可以拿到同一款的面板再來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