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手提式升降機.控制開關摔爛了.配線或改裝?求助(已解決)

楼主(2013-04-06):
升降機本體

升降機本體

拆下來的馬達

拆下來的馬達

馬達線路.有4條出線

馬達線路.有4條出線

控制開關裡的機板

控制開關裡的機板

控制開關為三角錐形.控制上.下切換.加一執行按鈕.由於控制按鈕屍體已經不見了.故無法PO圖...馬達到控制鈕為四條線連接.就算有零件我也不知道怎麼連接 .求助配線方法.或改裝方法(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兩鍵式吊車開關"改裝).

网友A:
真巧,早上去幫客戶抬冷氣,還有還有用到此機器,他自己有改過,2個切換開關加1個按鈕開關。
用時2個切換開關都按同一邊,來控制上或下。再按按鈕開關動作。

我有時間再去他那裏照張相。

网友:
控制器摔爛應不需拆馬達
或許你想暸解其構造原理
但無法用只能上下開關取代
我家的以前也遇過相同問題
其開關是無段式控制快慢
搜尋(國勝發)或許能買到你要的控制器
不賣零件只賣整組握把,記得約要800左右

楼主:
星期日放假研究半天.我拆開查線路.接線後.大概知道四線的控制法.後來有查到資料.大致上用三個零件來改裝(雙極雙投三段6P搖頭開關+按鈕開關+按鈕開關盒).這樣省好多喔.大概200~300元.修好在PO上來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巧,早上去幫客戶抬冷氣,還有還有用到此機器,他自己有改過,2個切換開關加1個按鈕開關。
用時2個切換開 ...

恩...跟我想的一樣.謝謝...機甲戰神讚喔~

网友:
控制開關.必須是無段式.
能控制快慢.否則會有危險性!

楼主:
3段搖頭開關.是切換上下(正逆轉).執行是由按鈕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3段搖頭開關.是切換上下(正逆轉).執行是由按鈕控制

是不是這樣2段式6P正反轉按壓啟動!
2 段6P正反轉按壓啟動 1 (中型).JPG

网友:
線路圖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這樣2段式6P正反轉按壓啟動!

恩...沒錯.2段也可以.

楼主:
RE: 冷氣手提式升降機.控制開關摔爛了.配線或改裝(已解決)

网友:
更改標題加注(已解決)

网友C:
不知它的上升下降機械原理為何??......DIY自己做一個難度高不高呀? (低負重)

可以拍幾張相關機械結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它的上升下降機械原理為何??......DIY自己做一個難度高不高呀? (低負重)

可以拍幾張相關機械結構嗎??

讚~我也想自己DIY做一個.現在用的3米高用處不大.都用5米的.如果可以自己做一個.就不用花3W多買一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