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電磁爐維修入門及資訊收集

楼主(2013-04-06):
正常運作的電磁爐,按鍵/顯示/蜂鳴音響都很順心

故障的電磁爐,叫人不知如何操作及判斷

電磁爐故障:多在大電流的功率輸出

1. 功率電路:
110 VAC經由橋整、L1、Cv濾波後,變成150V直流電壓供至Lf諧振線圈,連接到 IGBT 的C極。
當脈衝控制電壓加在 IGBT 的G柵,IGBT 導通,電流由Lf諧振線圈>>C極>> E極回路。
過程中: Lf諧振線圈上就會產生渦流磁能。
當脈衝控制電壓下降低於IGBT 的G柵工作時,IGBT 截止,由於Lf諧振線圈中的電流不能突變,
只能通過Cf放電,即給Cf充電,把磁能轉化成電能,隨後Cf 又向Lf 諧振線圈放電,
如此周而復始,形成諧振,直到下一個脈衝電壓觸發IGBT 的G柵時,又重複上述過程。

Lf諧振線圈產生的高頻磁場,對鐵質平底鍋底面產生了強大的渦流,鍋底迅速發熱,
線圈中的電磁能轉化成為熱能

線路圖:尚朋堂SR1600系列,請癖友分享其它廠牌電路圖

拆檢

PCA板 區塊識別

拔除電源拆檢,電容上無殘電積蓄,請安心

各廠牌電路板上ZENER二極體,請癖友測量崩潰電壓值記錄分享! 利己利人~
範例:上豪 IH-785正常良品, ZD1 22V、ZD2 36V、ZD3 9.4V

2. 區塊元件:
2.1 功率輸出電路:
2.1.1. 電源線:15~20A,注意插頭極性與主板標示相符,與產品規格相映。

2.1.1.2 插頭兩腳:阻抗無窮大不是AC線斷路就是保險絲斷路
       正常良品阻抗: PT型約90歐、電阻降壓型約M歐

2.1.1.3 插頭氧化過流融毀

2.2. 保線絲: 15A/20A
2.2.1 保險絲炸毀,即 IGBT CE腳短路。保險絲融毀燒斷為輕微過載,或與沸騰湯汁滲入氧化等有關

2.2.2 維修時,保險絲可用短銅絲NFB暫代,執行小功率操作檢測

2.3. 橋整:與IGBT同為鋁殼下的難兄難弟,其規格略高於IGBT

2.4. 濾波:
2.4.1 L1濾波線圈:粗勇,不會壞,多為虛焊或錫裂
2.4.2 Cv濾波電容:容量在3.3~10 uf/250 VDC,不可使用電解電容VAC電容代用

2.5. Lf諧振線圈:又稱加熱線圈,但它不發熱,正確說法是高頻諧振線圈,其外形為圓盤,是由多股漆包線絞合後
  以同心圓方式由內到外盤繞27~33圈而成,線圈中心有NTC負熱敏電阻固定座孔

2.5.1線圈盤下面安裝有多根磁條,用以阻斷向下磁力線,增加向上渦流
線圈內圈抽頭為IN,外圈為OUT,不可反接。

2.5.2 諧振線圈接頭座:氧化積碳也是電磁爐使用中,時好時壞原因之一

2.6. 陶瓷板:是微晶陶瓷板的簡稱。主要作用是承載加熱鍋,位於鍋底下面

2.7. Cf 諧振電容:依電磁爐功率,諧振容量在0.27~0.4 uf/600~1000VDC,選用HMP、CTH、CBB、MKP、MPF等材質

2.8. IGBT: 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 絕緣柵雙極管
  是集合BJT的大電流密度和MOSFET優點於一體的高壓、大功率高速開關晶體。
  缺點: VGE耐壓一般低於20V,極易遭受靜電或外來電壓破壞,下圖CE已短路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通常會在PCA板GE兩腳之間安裝2K~15K電阻保護

2.8.1 規格:請參 lywxwpcdz分享 对岸的電磁爐常用IGBT管型號及主要參數

2.8.2 測量:
2.8.2.1 單件測量請參 s10274chen 著作 IGBT(絕緣閘極雙極性電晶體)量測教學

2.8.2.2 PCA板上測量: 僅能使用指針式電錶,置10K檔(12VDC 黑棒為+,紅棒為-),板上CE阻抗60~70K歐

錫箔紙團觸發G柵,CE導通

2.8.3  IGBT G柵驅動:
2.8.3.1 雙電晶體推挽:  如果高速恢復二極體4148短路,上電運作時,VCC灌入G柵,IGBT勢必燒毀
         雙晶體8050/8550、C945/A952等 hfe配對尚待驗證

2.8.3.2 TA8316AS (IGBT驅動器)
            IGBT燒毀時,如果是PIN2/PIN7之間二極體短路造成,可將第7腳剪除,串接4148二極體改正

2.8.4  IGBT損壞原因: (轉貼)
    功率管的損壞佔有相當比例,若沒有查明故障原因的情況下,貿然更換功率管會引起再次損壞。

2.8.4.1 原因一:0.3uF/1200V諧振電容、5uF/400V濾波電容損壞或容量不足
       在電磁爐中,若0.3uF/1200V諧振電容、5uF/400V濾波電容容量變小、失效或特性不良,
       將導致電磁爐LC振盪電路頻率偏高,從而引起功率管IGBT管損壞,經查其他電路無異常時,
       我們必須將0.3uF和5uF電容一起更換。
2.8.4.2 原因二:IGBT管激勵電路異常
       振盪電路輸出的脈衝信號不能直接控制IGBT管飽和、導通與截至,必須通過激勵電路
       將脈衝信號放大來完成。如果激勵電路出現故障,高電壓就會加到IGBT管的G極,
       導致IGBT瞬間擊穿損壞。常見為驅動管S8050、S8550損壞。
2.8.4.3.原因三:同步電路異常:
       同步電路在電磁爐中的主要是保證加到IGBT G極上的開關脈衝前沿與IGBT管上VCE脈衝後沿同步。
       當同步電路工作異常時,導致IGBT管瞬間擊穿損壞。
2.8.4.4 原因四:18V工作電壓異常:在電磁爐中,當18V工作電壓異常時會使IGBT管激勵電路、
       風扇散熱系統及LM339工作失常導致IGBT管上電瞬間損壞。
2.8.4.5 原因五:電磁爐工作在大電流狀態下,其發熱量也大,
       如果散熱系統出現異常會導致IGBT管過熱而損壞。
2.8.4.6 原因六:單片機異常:單片機內部異常會因工作頻率異常而燒毀IGBT管。
2.8.4.7 原因七:VCE檢測電路異常:VCE檢測電路將IGBT管集電極上的脈衝電壓通過電阻分壓、
       取樣獲得其取樣電壓,此電壓變化送入CPU,CPU檢測該電壓的變化,做出各種相應指令。
       當VCE檢測電路異常時,VCE脈衝幅度值超過IGBT管極限值,從而導致IGBT管損壞。
2.8.4.8 原因八:用戶鍋具變形或鍋底凹凸不平:在鍋底產生的渦流不能均勻地使變形的鍋具加熱,
       從而使鍋底溫度感測器檢溫失常,CPU因檢測不到異常溫度而繼續加熱,導致功率管的損壞。

2.9.散熱:
2.9.1 鋁板:IGBT C腳直接鎖在鋁板殼上,通電中須小心散熱板上+150 VDC

2.9.2 風扇:
2.9.2.1 閉極馬達 110VAC,光耦TRAIC TLP3502 控制

2.9.2.2 直流馬達 18VDC,電源來自 VCC

2.9.3 通風口:進出風口不得有阻塞

2.9.4 風扇及通風口不良,會造成功率元件熱損

3. DC電壓
3.1. VCC來源:
3.1.1 一是PT變壓器,VCC綠框,VDD紅框

3.1.2 一為電阻降壓整流產生20~25VDC,供給DC風扇及IC LM339電壓比較器
3.1.3 VDD來自VCC,再經電阻降壓後至78M05產生5.0VDC,供應IC及CUP運作電源

3.2 DC電壓也為LM339比較器之標稱電壓來源,DC失常也會造成不檢鍋、感溫失常等...

3.3 電磁爐板上:上豪牌 HT7044A 電壓偵測器、伊瑪牌TL431 可調式分流調節器,不知在爐板上的作用如何?

4. MCU 為 Micro Controller Unit微控制器簡稱,對岸稱其為單片機
4.1 旗艦型電磁爐具有功能:
超溫保護、鍋具乾燒保護、NTC負熱敏電阻之開路、短路保護、2 小時不按鍵保護(忘記關機) 、IGBT溫度限制、
IGBT 溫度過高保護、低溫環境工作模式、IGBT 測溫感測器開/短路保護、高低過電壓保護、
浪湧電壓保護、VCE 抑制、VCE 過高保護、過零檢測、小物檢測、鍋具材質檢測
4.2 MCU 掌控I/O 輸出入整合, 晶片單體可直接處理:
4.2.1 輸入:NTC鍋溫(60~90K歐姆)、 輕觸開關

4.2.2.NTC故障多是人為造成,可用30K歐繼續執行檢測(勿超過一分鐘)

4.2.3 輸出: 散熱風扇、蜂鳴器、PWM Pulse-Width Modulation 脈寬調變

4.3 電磁爐插電同時可聽見嗶!一聲響, 此即表示5VDC供入MCU待機

4.4 電磁爐運作發生異常,會發出警告聲及面板出現故障碼,下圖僅為某機型定義
   無故障碼機種,請尋找使用說明書查詢警告聲定義之故障

4.5 早期MCU為DIP接腳,近來已邁向貼片式晶片,但都離不開4.0/8.0 MHz陶振時序
    陶振中腳為接地,可用兩腳位陶振取代

4.6 MCU內有燒寫軟體程序,常見有 46R47 、87C409

4.7 MCU與控制面板之間,接頭有可能積垢、氧化、接觸不良等情況

5. 控制指示面板
5.1 最常見面板開關壓膜破裂,換新輕觸開關即可解決。但有些情況並不是只有開關損壞

5.2 壓膜破裂的控制面板與主板初勘良好

5.2.1 細部檢查後:漆泡下會隱藏斷路或是腐蝕繼續滋生擴大。最好方式將漆泡刮除、清洗、乾燥、塗漆保護

5.2.2 接頭母銷氧化及擴孔,逐一單挑處理復原

5.3 診狀:按鍵皆可作用,唯獨指示燈不亮及無數碼顯示

5.3.1 控制指示面板上沒幾顆零件,測量零件都良好

5.3.2 抽板上電試機,測量5VDC正常,原來是MCU故障

6. 運作偵測
6.1 由 LM339 電壓比較器負責偵測:
    IGBT溫度限制、IGBT 溫度過高保護、高低過電壓保護、浪湧電壓保護、VCE 抑制、VCE 過高保護、
    過零檢測、小物檢測、鍋具材質檢測

6.2 母板上有1~2顆LM339,每顆內有四組電壓比較器,每組動作原理是:
    +端 > -端 輸出為 Hi
    +端 < -端 輸出為 Lo

6.3 電磁爐出現警告,LM339的責任不大,故障多為比較器+-端之前分壓電阻偏移:

6.3.1 例一:VCE電壓,由IGBT C腳分成兩路,各串接數個電阻後供給兩組比較器處理,出現此警告:
      1. PWM 供給G柵信號偏高異常,查雙推挽輸出
      2. C腳至LM399比較器之基準偏壓下降,查上端電阻值可能偏高

6.3.2 例二:檢鍋CT變壓器接收金屬鍋具信號傳至比較器,出現無鍋警告:
         1. 鍋具直徑是否大於12公分。
     2. CT變壓器沒見過故障,查此區段電阻、二極體

6.4  339極少故障,查周邊電阻會是捷徑

6.5  目視四碼電阻的品質就是比五碼來的低

6.6  接腳頭氧化,塗裝包膜不良多是故障來源

後記:
1. 十年摸索,不如十日癖酷爬文。感謝各方先進指導,期盼後進對電磁爐維修上能有助益。
2. 傳聞~回收場完整電磁爐售價50~100,取得同型兩台會是不錯的實習
3. 各廠牌電磁爐線路圖、ZENER電壓值、技巧,懇請共享!
4. 本篇入門仍有疑慮待解,請先進指點賜教~

网友A:
P大,辛苦了,圖解製作越來越精緻了,準備教材當中,本身也可學習到更深入的原理.而分享的精神,更值得大家鼓勵與學習.

网友:
感謝分享,期待續作

小弟之前,誤將電磁爐用的IGBT
裝在UPS半橋輸出
結果,第一次開機
關機後,在也開不起來了
IGBT都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大,辛苦了,圖解製作越來越精緻了,準備教材當中,本身也可學習到更深入的原理.而分享的精神,更值得大家鼓勵 ...

謝謝老師平常的指導
想說相片檔足夠做記錄,唉!底子差,電路上理解的狠吃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老師平常的指導
想說相片檔足夠做記錄,唉!底子差,電路上理解的狠吃力 ...

線路圖中使用了許多無回授的OPA電路(作為比較器用),先判別其+,-輸入端信號來源,再觀察其輸出走向,應可較易了解電路功能.而在此電路中比較器的主要功能大半為檢測功能(爐心溫度,IGBT溫度/溫度開關,檢鍋,市電過高或過低檢測,PWM等).低壓電源主要有5V(MCU供電)及18V(風扇供電),IGBT驅動電路(雙電晶體推挽_18V,或專用IC:TA8316AS).高壓電源供電:整流,濾波(容量及耐壓),諧振電路(加熱線圈及諧振電容_容量及耐壓)等需作重點提示.
http://pdf1.alldatasheetcn.com/d ... SHIBA/TA8316AS.html

网友:
至少比我好了吧~~~

東西修不好n_058|

現在還放著n_012|

我一定要練到像您那麼厲害一定要修好他

网友:
感謝詳細的分享~

网友:
如此詳細的圖文解說,全賴平時細心紀錄得到,無私的分享有益全pigoo網友,在此感謝

网友:
popcorn 大:
您至少修了上百樣的東西了吧?
什麼都能修,真是太厲害了啊~(佩服)
小弟希望今年至少能多少看懂些電路...
沒有老師的情況下真的很難,好在有這個地方有這麼多好老師...
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B:
popcorn大大!!!.....您...未免太強了吧!!!!....

用"修飛機"的功力....來造福鄉里.....

什麼家電都難不倒您!!!.....痞酷內....可能沒人跟您有得比!!!..

感謝您圖文並茂的分享!!!.....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線路圖中使用了許多無回授的OPA電路(作為比較器用),先判別其+,-輸入端信號來源,再觀察其輸出走向,應可較 ...

謝謝老師指導,知道的東西盡量寫.....
請教老師: 檢查VCC/VDD電源時勢必須拆除諧振線圈及NTC,
去除了負載,諧振電容會不會發生不良影響?
(爐子會進入三秒一B聲,30秒自動關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老師指導,知道的東西盡量寫.....
請教老師: 檢查VCC/VDD電源時勢必須拆除諧振線圈及NTC,
去 ...

維修時可先去除線圈盤,但要接入NTC,可先做主板上部分線路功能測試(搭配面板開關按鍵功能測試,如切換功率時,PWM是否會變化等),諧振電容應不致有不良影響.也有人以灯泡取代線圈作測試.因我無實際維修經驗,目前這些知識都是看圖說故事,若有缺失,還請指正.

网友C:
測試高功率設備最好有電流或消耗瓦數監視。

曾修過一台速普樂,換了IGBT後即可正常顯示與加熱,測試最弱火力時,有發現鍋中水異常快速冒出水泡(蒸氣),
再上調兩段火力立刻IGBT掛了;後來發現有一顆4.7uF小電解電容異常(可能是開路了) 更換後就正常了.
心痛分享.

网友A:
本版P大又添加了許多新的圖解,有興趣的朋友請再re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pcorn大大!!!.....您...未免太強了吧!!!!....

用"修飛機"的功力....來造福鄉里.....

是我的老師厲害,我只是白手套,只知道類比
阿SIR是微控一族,那財是厲害,給您拍拍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測試高功率設備最好有電流或消耗瓦數監視。

曾修過一台速普樂,換了IGBT後即可正常顯示與加熱,測試最弱火 ...

有在想買一顆15~20A功率計,黃大有沒推薦滴
謝謝您維修經驗的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的老師厲害,我只是白手套,只知道類比
阿SIR是微控一族,那財是厲害,給您拍拍手 ...

popcorn大

        類比.....才是重點...一切的根源還是從"類比"開始!!!.....
        維修方面大都要靠"類比"....沒有觀念是修不來的!!!(我就只會修...電風)
        小弟只懂一點點"數位"....數位是死的....不是1就是0...這個比較簡單好學
        程式看不懂...就照抄...線路看不懂...就跟著做...這個卡簡單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在想買一顆15~20A功率計,黃大有沒推薦滴
謝謝您維修經驗的分享

P兄如果不嫌棄的話,在下這有一個沒外殼的功率計,可以贈與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版P大又添加了許多新的圖解,有興趣的朋友請再review.

指針切換至Rx1k檔測10k歐姆,兩台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P兄如果不嫌棄的話,在下這有一個沒外殼的功率計,可以贈與您使用~

七泰的數位功率計,高檔捏! 比我現行的方式強太多,收~
缺上殼,我可嘗試做一片,看看DIY實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七泰的數位功率計,高檔捏! 收~ ,總比我現行的方式強太多
缺上殼,我可嘗試做一片,看看DIY實力

P大...如果有需要的話.......

小弟可幫您做一個"壓克力"透明的外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維修時可先去除線圈盤,但要接入NTC,可先做主板上部分線路功能測試(搭配面板開關按鍵功能測試,如切換功率 ...

我有考慮過用220V 500或800W鹵素灯取代線圈盤,CT感應式可能就行不通,MCU會出警告。
我也怕諧振產生的高壓,會不會燒毀鹵素灯? 理論上還請老師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pcorn大

        類比.....才是重點...一切的根源還是從"類比"開始!!!.....

平價電風拆馬達線圈秤斤賣都比修理收費划算。殺殺殺!

聽說過EEPROM可以拆下燒綠複製,MCU也能這樣嗎? 已燒綠過的MCU還可重複燒錄嗎?
不懂~想請教你們玩微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價電風拆馬達線圈秤斤賣都比修理收費划算。殺殺殺!

聽說過EEPROM可以拆下燒綠複製,MCU也能這樣嗎?  ...

回收的阿伯常常會載電風來我這而....
能修好的...他就載回...分送親友....
修不好的(大都是斷頭.線圈燒毀的)...他就拿回去....殺殺殺!!!.....

MCU....我也不是很懂!!!!....要請阿乾師傅出面講解!!!!!....

下列這個資料給您參考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考慮過用220V 500或800W鹵素灯取代線圈盤,CT感應式可能就行不通,MCU會出警告。
我也怕諧振產生的高 ...

1.P大好,這篇視頻應有您要的答案(片長約20分,要耐心看個2-3遍).(燈泡部分在第13-14分處有介紹)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5NTUzODYw.html
2.至於8051系列中的程式,是否可讀出,需視原燒錄程式者,是否執行保密防護功能,若無,就有機會讀出資料並複製.
使用燒錄器的讀出功能即知曉.(8951系列具重複燒錄功能)
3.狼大提供的功率表,應非常適合做電器產品的功率量測(具電壓/電流/功率因素/功率顯示,各自獨立的4表頭)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如果有需要的話.......

小弟可幫您做一個"壓克力"透明的外殼.... ...

本想說殺一台DVD取殼製做,壓克力聽來不錯喔
莫非阿SIR是壓克力達人,製做機會就讓給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收的阿伯常常會載電風來我這而....
能修好的...他就載回...分送親友....
修不好的(大都是斷頭.線圈燒毀 ...

請回收阿伯拿幾台同廠牌電磁爐給你玩玩
多數人都被諧振電容的耐壓1000V嚇到,
這跟省電燈泡整流功能一樣,只是安培數高一些
謝謝您分享的單晶片說明

网友:
這篇真是太強大了
之前也嘗試修過一台
但都修不好
現在已經被殺肉了
也沒機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回收阿伯拿幾台同廠牌電磁爐給你玩玩
多數人都被諧振電容的耐壓1000V嚇到,
這跟省電燈泡整流功能一樣 ...

p大!!!...您太抬舉我啦......
連阿乾師傅都不維修的電磁爐.....小弟不敢碰啦!!!.....
電磁爐內的銅線..能賣好價錢....不敢斷了回收阿伯的生計....
有機會的話...叫阿伯給我電磁爐其他零件...收齊了...再送給p大...殺殺殺.....
想玩單晶片的話...我有一些零配件(阿乾師傅送的)
師傅有交代!!!.....好東西要與好朋友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想說殺一台DVD取殼製做,壓克力聽來不錯喔
莫非阿SIR是壓克力達人,製做機會就讓給你吧 ...

壓克力達人???....不敢當啦!!!....

如果p大心臟夠強的話???....小弟就幫您動個小手術....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您太抬舉我啦......
連阿乾師傅都不維修的電磁爐.....小弟不敢碰啦!!!.....
電磁爐內的銅線..能 ...

你跟阿乾師傅都是單晶達人,我是軟體邏輯智障,請不要折磨我
阿乾師存很多,可能怕被爐子電到,剩下的沒時間花完
我去一趟回收場, 一片PCA爐板要賣100,昏倒
等狼大的功率計到手,有考慮鑲在桌面下,到時再評估要不要讓心臟跳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大好,這篇視頻應有您要的答案(片長約20分,要耐心看個2-3遍).(燈泡部分在第13-14分處有介紹)
http://v. ...

呵呵!寫了三天還不如永峰師傅20分鐘講解。對岸電磁爐是300VDC諧振電壓(220V燈泡並接),永峰師父這樣操作測量看起來好輕鬆,真是高竿,謝謝老師分享影片,讚!
我不懂MCU,只把它當作一個模組,只能猜它的功能,另外去查修它的周邊。現在知道8051/8951都是單晶囉,感恩! 老師送SG,狼大贊助PM, 癖酷上,大家都是貴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寫了三天還不如永峰師傅20分鐘講解。對岸電磁爐是300VDC諧振電壓(220V燈泡並接),永峰師父這樣操作 ...

爆米花兄,
有沒有出書的意願啊!
寫得真的是太詳細啦!

网友F:
很不錯而且詳盡的參考及維修資料。

我手上有一本大陸的電磁爐維修書籍,寫的都還沒這麼詳細。

感謝 popcorn 分享,

popcorn 最近 PO 了不少好文章,嘉惠了不少人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爆米花兄,
有沒有出書的意願啊!
寫得真的是太詳細啦!

電磁爐認識我都還沒滿月捏,謝謝抬愛
電路都是CIKO老師在幕後指導,
換個角度,可以看到我背後插滿著菜刀、西瓜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不錯而且詳盡的參考及維修資料。

我手上有一本大陸的電磁爐維修書籍,寫的都還沒這麼詳細。

書籍吃虧不能更新,網路的視訊教學無弗無量
強哥要多多發帖讓晚進們跟隨您的腳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維修時可先去除線圈盤,但要接入NTC,可先做主板上部分線路功能測試(搭配面板開關按鍵功能測試,如切換功率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跟阿乾師傅都是單晶達人,我是軟體邏輯智障,請不要折磨我
阿乾師存很多,可能怕被爐子電到,剩下的 ...

p大....您可以的啦!!!!....
小弟做"黑手"....都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學.....
p大您是"搞飛機"的...維修底子功力深厚...這個難不倒您啦!!!...
來當我的同門師兄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您可以的啦!!!!....
小弟做"黑手"....都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學.....
p大您是"搞飛機"的...維修 ...

噗! 師兄給您當
我還是玩玩幼幼班的小家電卡輕客
不過有時後也會

网友:
真是詳細啊~P大。辛苦了,給您個讚!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跟阿乾師傅都是單晶達人,我是軟體邏輯智障,請不要折磨我
阿乾師存很多,可能怕被爐子電到,剩下的 ...

單晶片我不是達人,這樣很多達人會說"達人"不值錢,我就當個"答應"好了(后宮真環傳),摸久了 摸多了 就會有收穫!! 我的理解力差! 邏輯弱! 只適合作玩具!! 因為本錢小 所以不敢碰 高壓 和 諧振這方面的東西,加上電晶體貴森森 一下子就150元,你知道嗎! 回收場150元就是 1公斤的電子零件ㄟ!! 退休了 不能花錢如"流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單晶片我不是達人,這樣很多達人會說"達人"不值錢,我就當個"答應"好了(后宮真環傳),摸久了 摸多了 就會有 ...

阿乾師傅太謙虛了,看您搞定 AGILENT 數位電源,功力真是高強,小弟只能在後面拍拍手,讚!
150元就是1公斤的電子零件是指:分類過的元件還是集中的廢板? 我們這裡回收場是看廢板的式樣,單件計價,粉貴!不喜歡去回收廠~

网友G:
引用 楼主:
阿乾師傅太謙虛了,看您搞定 AGILENT 數位電源,功力真是高強,小弟只能在後面拍拍手,讚!
150元就是1公 ...

P大:
   HP 電源供應器 不是我修的啦!! 是 某位高人幫忙我負責組裝!!
   一公斤150元要看老闆高興啦!! 廢板可能更便宜!! 也有更貴的!! IC 800 一公斤... 今天花了 150元買了一台東元烘被機 裡面過溫開關按下去就"活起來"了!! 超軟的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P大:
   HP 電源供應器 不是我修的啦!! 是 某位高人幫忙我負責組裝!!
   一公斤150元要看老闆高興啦!! 廢 ...

這也要識貨的人才會收烘被機
冬天烘棉被,夏天烘龍眼,春秋就公休~

网友(2013-05-10):
好久沒看到這麼詳細的文章!
給他一個讚~

网友:
感謝細心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