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英雄好漢.我有石英震盪晶體(2腳)..如何可測規格?

楼主(2013-04-07):
各位英雄好漢.我有石英震盪晶體(2腳).不知規格.如何可測得或哪裡可幫忙測得?謝謝
大大如友訊息請回:
sd1tw@msn.com
sd1tw@yahoo.com.tw

网友:
要看到照片

网友:
我記得上面就有標示規格,不是嗎?
如果可以貼相片就更清楚.

网友:
請參考圖示(分陶瓷及石英兩類),輸出需接計頻器.

网友A:
輸出需接計頻器
若輸出震盪數字不便
C2改變了
X1也要改變....不是嗎?
要用到電子學公式計算.................
不是用量的
通常另件上都會印有規格

网友:
回到信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輸出需接計頻器
若輸出震盪數字不便
C2改變了

電路中的可變電容是用來修正振盪器本身的頻率偏差量,屬於微調電容.就如標示12.00MHz的數值,實際值可能為12.001MHz,此偏差量正是用可變電容器來修正.當然更要配合計頻器量測才知實際電路的震盪頻率.若只為大略粗測,就可不需接此可變電容器.而零件上當然也會印有數值,只是要驗證其好壞或數值時,應要配合量測設備才知結果.至於製造廠商的測試資料,可參考如下:
http://zh.wikipedia.org/zh-tw/%E ... 0%E6%8C%AF%E5%99%A8

网友B:
有設計過8051單晶片的前輩應該會有經驗,使用3pin的陶瓷振盪器,其誤差就>>於2pin的石英振盪器,這在計時計算上,誤差就會明顯偏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設計過8051單晶片的前輩應該會有經驗,使用3pin的陶瓷振盪器,其誤差就>>於2pin的石英振盪器,這在計時計算 ...

CIKO大:
  那使用 4PIN 的石英震盪器是不是就不需要作其他校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IKO大:
  那使用 4PIN 的石英震盪器是不是就不需要作其他校正了!!

它內部已包含震盪電路(LC振盪含放大電路等),外部無頻率修正腳位,所以也無從校正.
另外猜猜附圖中的74HC04功能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內部已包含震盪電路(LC振盪含放大電路等),外部無頻率修正腳位,所以也無從校正.
另外猜猜附圖中的74HC04 ...

我猜想應該是"放大"吧!!

网友:
一般4PIN 的石英震盪器大都因己內建模組放大迴路
輸出都是是正弦波輸出,
不過有些4-PIN的也有作VCO可變電容的調整,
但這一類大都是定製品,大都用在高頻電路上
以前買的,忘了用在那
以前買過1HZ的4PIN-XTAL模組,
當時這也算是特殊元件了...嗯,,,離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出需接計頻器
若輸出震盪數字不便
C2改變了

讚讚讚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就是規格沒了才會如此傷腦筋

楼主:
CIKO大:我有示波器.可否請教如何量測.算頻率.謝謝!(30年前學的.忘光光ㄌ)

网友B:
引用 楼主:
CIKO大:我有示波器.可否請教如何量測.算頻率.謝謝!(30年前學的.忘光光ㄌ)

按附圖電路完整配線,輸出端接示波器,調整時間軸旋鈕至適當位置(一個畫面約2-3個周期,再反推頻率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附圖電路完整配線,輸出端接示波器,調整時間軸旋鈕至適當位置(一個畫面約2-3個周期,再反推頻率值即可) ...

謝謝大大。找時間做做。拍照。再跟大大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