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多功能點煙插座含一USB電源,為何充不飽電

楼主(2013-04-07):
賣家附送一個三孔插座,含一USB電源。經試用,發現USB電源插入充電會動,
但是怎麼越充越少電。拆開後發現,其12V轉5V竟然是To-92包裝的7805
,外加兩顆小電解電容!散熱片更不用提了
為何充電充了老半天卻還是充不飽,有何改良的方法?
多功能點煙插座含一USB電源 ~全圖
拆解線路
手繪線路
網路找的12V轉5V資料

网友A:
哪個7805跟我認識的好像不太一樣

网友:
各廠家對usb充電機制有不同定義
並不是+5V與GND滿足便能充所有隨身電器
如遇無法充電 要設法找出
DAT+,DAT-的電位定義 吻合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個7805跟我認識的好像不太一樣

那是低功率的78LS05

网友B:
TO-92包裝的是78L05,看起來那顆20Ω是問題所在,充電電流100mA時就足以在這顆電阻壓降2V (輸出剩3V),建議將78L05換成TO-220包裝的7805,那顆20Ω短路掉試試看,最好在7805輸出腳對地接1顆10μF以上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個7805跟我認識的好像不太一樣

不好意思是78L05

网友:
78l05輸出電流能力只有100mA
1.找網拍模組來換比較省事
2.將78L05換成7805,將20毆姆電阻移除
記得替7805裝上散熱片
PS:78L05腳位與7805腳位剛好相反
78L05  輸出  接地  輸入
7805    輸入  接地  輸出
(正面來看)

网友C:
或許改成下圖就不會有無法充電問題~~~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92包裝的是78L05,看起來那顆20Ω是問題所在,充電電流100mA時就足以在這顆電阻壓降2V (輸出剩3V),建議 ...

尚未拿掉20Ω測有5.03v .把20Ω拿掉短路看.不影響功能一樣5.03v

你說在7805輸出腳對地接1顆10μF以上電容要多少v?. 10v或16v的電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尚未拿掉20Ω測有5.03v .把20Ω拿掉短路看.不影響功能一樣5.03v

你說在7805輸出腳對地接1顆10μF以上電 ...

呵呵~~那是量空載電壓當然不受20Ω影響,在USB接頭加上100Ω負載再量量看電壓剩多少?
加上電容耐壓在10V以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那是量空載電壓當然不受20Ω影響,在USB接頭加上100Ω負載再量量看電壓剩多少?
加上電容耐壓在1 ...

拿掉20歐姆電阻及加電容
測試.但未重載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掉20歐姆電阻及加電容

測試.但未重載測試

要加負載才有意義,將手機插上充電再測量吧......

网友:
用7# 建議  吧!!   別費時間在78L05上 才0.1A
那個20歐姆 目地是為了限制  負載過大  如充電吃的電流 一定超過 0.1A

拿掉20歐姆短路後  充電吃的電流 一定會  搞壞78L05
接下來 汽車電壓  通過不正常的78L05  會衝擊搞死待充電物品

网友:
標題的回答是...
電流不足 或是 時間太短

在來是內文
要如何改善
78 L 05 跟7805  如果都是TO92
一個是0.1A 一個是0.5A

而你要充的目標物是什麼也沒說明

如果手機來說...平均是0.5A~1A
拿0.1A來充..也是可以..時間要很長.而且要關機充..否則可能光待機..所用的電都是0.1A高或等於0.1A

如果是平板..平均是1A~2A..拿0.1A...可能充3天看看..0.0

而.電路中加的20歐姆.我個人的想法是為了保護78L05比較不會那麼快燒毀
燒毀有可能..IN  OUT 直接短路  也就是12V直接進5V..正在充電的3C..一定也跟這燒

二個安全一點的做法
去買3R33 改一下電路...OUT可到 5V/3A
我個人是用這個 位置也放的進去.
而且可以平板/手機一起充..

去買7805 TO220的在加個散熱片 5V/1A
改動比較少.比較好改..
可是長時間充電會有高溫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許改成下圖就不會有無法充電問題~~~僅供參考~~~

謝謝你的資料.我有個疑問如果加1n4007會不會將降壓變4.4v?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資料.我有個疑問如果加1n4007會不會將降壓變4.4v?

不會的,78L05的 G 腳串接一顆 1N4007 已經將78L05的電壓補回~~~

网友:
輸入電壓DC12V (引擎發動下最高會到14.5V)
輸出電壓DC5V
輸出電流以500mA計算
( 12V-5V )*0.5A=9.5W

网友:
3R33

低成本,高效率
可以玩玩看

PS小弟與此賣家無關係,純粹找資料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題供小弟這麼多的意見.難怪我的手機.怎麼充都充不滿
原來只有0.1A而標示有0.5A.真是大陸的產品有誇大.所以要看內容ㄚ
謝謝大家的意見.我會試試看.如有成果再回報.

网友:
將78L05換成LM7805,將20毆姆換成0.22毆姆1W電阻(限流保護用)
記得替LM7805裝上散熱片,
若只做充電用,電容可不接.
若做供電用,電容要改1000UF/10V以上.
LM7805腳位
LM7805    輸入(有黑點記號) 接地  輸出
前面請加HT......
html.alldatasheetcn.com/html-pdf/82833/FAIRCHILD/LM7805/815/2/LM7805.html

前面請加HT.....
html.alldatasheetcn.com/html-pdf/82833/FAIRCHILD/LM7805/405/1/LM7805.html

网友:
其實直接改裝DC-DC最省事也最好用

网友D:
小弟覺得充電線路用線性穩壓是最不理想的方式,效率極低熱量又高(壓差大)。建議用交換式降壓IC,如APE1720...等,缺點是需要額外的被動元件(電感與二極體),但是效率可以到90%以上。

楼主:
最後結果.是將78L05換成7805也裝上散熱片,
將20毆姆換成2毆姆.及25v10um改成25v470um
先前測試充電20分鐘只能維持不變
修改後測試充電20分鐘可從37%升至44%

网友:
恭喜改裝完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覺得充電線路用線性穩壓是最不理想的方式,效率極低熱量又高(壓差大)。建議用交換式降壓IC,如APE1720. ...

結果我有另一個.多功能點煙插座含一USB電源.拆開裡面構造與APE1720類似.
它是用MC34063A.這個充電效果比較佳.
拆開裡面構造MC34063A
MC34063A

网友:
網路上有賣半成品降壓板(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173761685),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2013-05-08):
好像每一家作的都不一樣呢

网友:
又學了一些東西

网友:
這東西其實小弟也有在大陸進貨(非推銷)
不果真的是非常多種..也幾乎都是一分前一分貨
不果也有濫品質當高品質在賣.(少數)
不過..如果沒東西在手上.其餘你永遠都不會知道他用的料是好還是濫
比如說...78L05跟LM7805..一個就差好幾塊台幣~
現在的市場..好貨還真是不容易!!

网友E:
你這個改 LM7805 會非常燙,我拿來充電 450ma 整個就是熱呀,損耗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這個改 LM7805 會非常燙,我拿來充電 450ma 整個就是熱呀,損耗太多了。

對阿.會很燙所以要加散熱片.這是最好改的方法.

网友:
感覺上還是用DC/DC 比較安全~
萬一7805壞了~ 車上的12V 直接充到手機或是平板上~
那被充物品可能會壞掉~這樣划不來~
小小建議~

网友E(2013-06-07):
加上散熱片還是燙,那個塑膠外殼應該也有 50度的溫度吧,要充上30分鐘以上很可怕,還是少用吧,我將
lm7805鎖在正極的那塊鐵板上(當然做好絕緣),但是整個溫度讓我不敢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上散熱片還是燙,那個塑膠外殼應該也有 50度的溫度吧,要充上30分鐘以上很可怕,還是少用吧,我將
lm7805 ...

了解.在車上用.也是緊急的沒電的時候用.是偶爾使用.使用時人一定會在旁邊看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