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KPL-AM-SE 卡 D3 維修

楼主(2013-04-07):
拿到 寫 卡 D3 ~
更換記憶體 無效 刷 BIOS 無效~
一時之間 壓了北橋 竟然跑過囉~

G31 的 晶片 還是頭一次遇到 晶片 空悍

手邊 有  殺肉的G31 直接更換

网友:
大大做GPU的技術真強似乎難不倒妳

网友A:
好久沒看到可愛大出手了,果然一出手就是大師級的傑作~~想請教一下,您回焊時北橋上會放2個1元嗎?您大概都是在多少度停止加熱呢?(我都是在195度停手,但常常失敗,不知是否晶片被我搞死......)

网友:
華碩G31蠻常掛南北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沒看到可愛大出手了,果然一出手就是大師級的傑作~~想請教一下,您回焊時北橋上會放2個1元嗎?您大概都是 ...

這一片 只放一元 因為BGA 比較小顆~~溫度到 要~輕碰 下晶片 增加成功率
溫度 下溫220C 上溫~應該220~不一樣的土砲 溫度不一定 這是 換有鉛的 拆無鉛的更高溫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一片 只放一元 因為BGA 比較小顆~~溫度到 要~輕碰 下晶片 增加成功率
溫度 下溫220C 上溫~應該220~不一 ...

不好意思,請教你植球都用哪種方式呢?用直接加熱鋼網還是用萬用植球檯(大片鋼網).......我2套都有,我是用萬用植球檯,但發覺若助焊劑掌握得不好會有連錫的問題,用直接加熱鋼網更慘,若鋼網跟錫球有點公差,不但摘不下鋼網還會變形,如果0.6的鋼網,我可以用0.5的球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請教你植球都用哪種方式呢?用直接加熱鋼網還是用萬用植球檯(大片鋼網).......我2套都有,我是用 ...

請新發一篇來討論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請教你植球都用哪種方式呢?用直接加熱鋼網還是用萬用植球檯(大片鋼網).......我2套都有,我是用 ...

小妹我的方式,只好像是少量多餐了.....一次不敢上太多錫球。
另外,經過觀察,chip上的pad越平整越好,否則當助焊劑軟化,就會造成錫球亂跑。當然風槍風量也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