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SONY 333ESR 擴大機維修

楼主(2013-04-07):
小弟手邊有一台 SONY 333ESR 擴大機
症狀為一通電就燒保險絲
變壓器輸出正常,功率晶體 呈現短路
初步判斷為晶體毀損

已將右側  兩對A1186 C2837 更換
依然會燒保險私
目前是把原本保險司位置串接兩顆100瓦燈泡
上圖圓圈處的跨接腳 解焊後,通電燈泡就不會恆亮
原以為是上方的 A985毀損
故將原本的 A985/C2275 替換成 A1837/C4793(左右聲道皆已更換)
但情況依舊

請教各位前輩接下來該往哪個方向抓蟲呢?
因小弟並非電子科畢業,沒有底子
還請各位提示的時候盡量詳細,感恩

网友A:
還是要老調重彈了,新人發文前請看一下版規哦!

圖片要貼上來,以免用外部連結會不定期就失聯了.....

請重新貼圖上來以方便討論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是要老調重彈了,新人發文前請看一下版規哦!

圖片要貼上來,以免用外部連結會不定期就失聯了.....

已經貼上來了,原先上傳檔案太大一直失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經貼上來了,原先上傳檔案太大一直失敗

謝謝您的配合。
後級放大器會燒功率管在更換功率管後不能冒然送電,這太危險了,因為在未查明原因就換上去
功率管會一直燒給你看。

保險的做法是驅動級和功率管輸出級先切離,然後在驅動級的供電正負端各串一隻100歐姆2瓦的電阻,
檢查中點是否偏離了,若有想辦法調回來,若調不到中點,找出那個有問題的元件,

在做上電測試時當然要了解你的電路能不能這樣測,有些電路要預先加負載才能調得出來,

跑一下線路上來參考一下,免得誤導了燒更多晶體。

网友:
紅圈處應是推動管的射極,若是上管會連接一低阻值電阻去推功率管,
斷開會造成偏壓不正常,鐵燒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您的配合。
後級放大器會燒功率管在更換功率管後不能冒然送電,這太危險了,因為在未查明原因就換上 ...

小弟有參考另一個網頁文章的做法
安全的維修功率擴大機/利用燈泡代替保險私保護電路
他們是這樣做的
不知道理解的對不對
我是在原本保險司位置串接100W燈泡
然後第二張圖片紅圈處的背後不是接電阻,而是條跨接線路
另外中點是否偏離以及跑一下線路具體來說要怎麼進行呢?

网友:
http://s90304a123.pixnet.net/blo ... 3%E7%B4%B0%E6%95%99

站內文章http://bbs.pigoo.com/thread-16581-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有參考另一個網頁文章的做法
安全的維修功率擴大機/利用燈泡代替保險私保護電路
他們是這樣做的

用燈炮來保護也是個方法,不過無法像限流電阻,可以量測靜態電流,
而且燈炮受熱後電阻會降,保護程度不足,功率管會照燒給你看,
保險的做法是測試時斷開驅動的B極。

機器在你手上,跑一下線路描繪出來讓大家來幫你,如果線路沒概念,
那麼要先做功課,古狗一下 OCL AMP 麼會有很多教學......

网友:
不知道適不適用

Service manual

http://d2.eoenet.com/g/030017986628.aspx

网友A:
吼!對哦弄顛倒了!........xd
偶去面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吼!對哦弄顛倒了!........xd
偶去面壁

難免會有小失誤
你也不用去面壁啦
只要對著鎢絲燈泡說十次"對不起我錯了"就好了

网友:
小弟的慘痛經驗是功率晶體一旦燒掉(過流),有些電阻也會跟著損壞,必須左右聲道零件皆測量過一次,阻值皆相同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燈炮來保護也是個方法,不過無法像限流電阻,可以量測靜態電流,
而且燈炮受熱後電阻會降,保護程度不 ...

要測量中點電壓,那我原先解焊的線路是否要先接回?
感謝九樓大大提供的檔案
看了眼睛都花了還是不太明瞭
上圖 EQ板圓圈處是否即為調整中點電壓的地方呢?
另一張圖片也有可變電阻可調整,上面寫的是偏壓
這部分應該不需要動吧?

网友:
RT402是調功晶体的靜態電流
AB類AMP大都要調靜態電流
這一台要調 電流多大 我不清楚
一般是AMP正常工作時
用訊號產器輸入1K HZ
輸出接假負載(大功率電阻)
示波器接假負載觀察
在輸出1W或小於1W時是否有交越失真
有交越失真就要加大靜態電流
直到交越失真消失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