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好用免費軟體 jpg to pdf

楼主(2013-04-07):
全功能信號產生器 SFG-1000 製作系列轉載----之二

這是在製作過程中遭遇到的難處,

先徵求簡單好用的 jpg to pdf 轉換程式,我從網路下載的免費軟體都不好用,因為沒有時間去測試,
所以請有用過的酷友吃好到相報,在此先感謝您的大力協助,感恩!

网友A:
PDF其實把它看成虛擬印表機,就沒什麼神秘了...
JPG可以用簡單的xnview到複雜的lighroom或是window內建的圖片瀏覽都可以...
只要列印輸出選擇pdf writer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Cutepdf,產生的PDF檔,adobe或是foxit reader,都沒有差異...
...個人一點小心得...

网友:
我是用這套Adobe Acrobat 8 Professional來轉PDF的不過這是付費軟體
我找到一套免費的以下位置官網有載點是英文的安裝好用列印的方式選995印表機可轉PDF
http://www.pdf995.com
如果要編輯多張圖檔及文字建議到WORD排版後再轉成PDF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DF其實把它看成虛擬印表機,就沒什麼神秘了...
JPG可以用簡單的xnview到複雜的lighroom或是window內建的 ...

同意zanwang大的看法
如附件,先安裝converter,再安裝CuteWriter,就產生PDF虛擬印表機
任何檔案都可輸出成PDF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zanwang大的看法
如附件,先安裝converter,再安裝CuteWriter,就產生PDF虛擬印表機
任何檔案都 ...

感謝您提供,有空來試試再上來報告,謝謝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提供,有空來試試再上來報告,謝謝哦!

wooden大,這邊還有一個,不過是英文版的,剛試過,覺得還蠻好上手的。

開啟後,點擊[Add Files]將圖檔加入,確定後,點擊[ Save PDF]即可。

注意選用單位,預設是使用 inches,可選擇要使用 cm 或 mm;

Outpath 處,若選擇 Multiple 則會一張圖檔轉成一個 PDF 檔案。

楼主:
收下了,感謝您的熱情提供

网友C:
五燈大大我都是用XnView這套來編輯圖片,超好用的,您可以試試

免安裝版

网友:
如果有用 iOS 系統的手機的話倒是有免費的 app 可以拍照後直接轉 pdf export 出去, 最近發的文件就是用那 app 做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491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燈大大我都是用XnView這套來編輯圖片,超好用的,您可以試試

感謝您,先收下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 DocScan: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doc-scan-scanner-to-scan-pdf/id453312964?mt=8
&  ...

這個有手機也很好用,可惜我的手機只能收發話,和簡單的照像而已,........XD

网友:
原來已經有人回應了,
附和Asun的建議,這個軟體我用過,就是虛擬印表機,任何檔案選擇列印,就變成PDF檔了,
還可以刪除,與預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