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遇台電電壓不穩定時,設備的損壞......

楼主(2013-04-08):
4/5凌晨,高雄大樹區吹起龍捲風,造成大規模跳電!!
連鎖反應影響我們工廠瞬間壓降~~
機器停下來後,清查共有7顆馬達(直流伺服馬達)的控制器掛掉!
大部分是控制器前的保險絲燒毀及控制器內的IGBT故障!!
請問各位前輩~~
1.為何瞬間壓降,會造成那麼大的損壞?
2.其實以前也有過這樣子的經驗,但是了不起1或是2顆,但是這次有7顆!!不免思考是否哪裡有問題??
感謝大家提供經驗分享~

网友:
瞬間壓降後復電時的衝擊是很大的,此時湧浪電流有可能會導致功率半導體元件的損壞

网友:
瞬間低壓比直接斷電來的危險
瞬間低壓好比在極短的時間重覆通斷電
此時湧浪電流大,造成突波電壓超出承受值

工廠的精密設備通常不是有AVR或UPS在保護?

网友:
很簡單呀...

就是電路設計不好而已呀........

直流馬達就這樣.......那交流馬達不就完了.......

一般都會偵測電流...過電流時就會即時停止驅動IGBT,反應速度很快...0.000001秒等級的.........通常IGBT的最大瞬間負荷電流是額定值的5~10倍.....所以正常的設計是不應燒毀IGBT的.........你的控制器應該是沒保護電路或是瞬間壓降使保護電路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