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電蚊拍按鈕修理

楼主(2013-04-08):
查閱舊帖,多半另購按鍵更換,那就拆拆看,不好再跑一趟吧~

症狀:無法打開

開關不能導通了

用刀片把開關四個角落拆開來

結果是裡面的銅片氧化了

墊片用砂紙磨一下,裝回去

應該還能撐個 3、5年吧~

网友A:
我也是用這種方式維修,不過按鈕拆開後就黏不回去了,剛好按鈕是用卡住的方式固定,所以不影響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這種方式維修,不過按鈕拆開後就黏不回去了,剛好按鈕是用卡住的方式固定,所以不影響操作。 ...

fks 大:
感謝您的回覆^^
用牙籤沾些3秒膠,在4個點點一下
就可以再黏回去了~

网友:
省下買新按鈕的錢,不錯。

网友B:
感謝分享.

這個開關 很便宜(3~5元內), 但 要花一趟工  跑去電子材料行買.

若輕微氧化可用WD-40噴入隙縫,然後轉個幾下,不用拆也行.

若不好粘,可以用烙鐵直接燒四點可把鐵片故定

网友:
應該是撐不了1年,銅片很快就氧化了. 既然點膠了.把縫隙封住.隔絕空氣.看能不能撐久一點.

网友:
拆光碟機.電子產品.......幾乎都可找此另件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分享.

這個開關 很便宜(3~5元內), 但 要花一趟工  跑去電子材料行買.

+1
我也是用k-60電子接點清潔劑直接從縫隙灌進去清除氧化就好了.

网友:
但我看到的都是電池掛掉

网友:
sw-5元要如此搞嗎?佩服....給你按個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