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液晶TC-32MPJ有聲無影

楼主(2013-04-08):
爬文過,用手電筒看不到面板影像,燈管不亮,電源板上CN3及CN4各有12V,5V,24V輸出,接下來該查那裡?

网友A:
ad --> inverter 是否有驅動訊號
無:查ad
有:查inverter

网友B:
沒背光? 如果是這種情況大部份高壓故障了

网友:
LDO or inverter 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 --> inverter 是否有驅動訊號
無:查ad
有:查inverter

前輩,那條線有驅動訊號?請指教,謝謝! 未命名 -  未命名 -

网友:
Plug the power and AD board signal measured from to know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輩,那條線有驅動訊號?請指教,謝謝!

第二張圖第12pin

我不是前輩,我也是來這裡學習的

网友:
建議可更換高壓板,應該是這一塊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0359425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張圖第12pin

我不是前輩,我也是來這裡學習的

第12pin?若從紅色線端算過來,第12pin我量測為零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張圖第12pin

我不是前輩,我也是來這裡學習的

您太謙虛了,至少知道比我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板和高壓板之間無電線聯接,我找不到,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背光? 如果是這種情況大部份高壓故障了

前輩,為什麼這種情況大部份高壓故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為什麼這種情況大部份高壓故障了?

應該是傳說中的經驗法則......最常見的沒有背光就是高壓板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ad板和高壓板之間無電線聯接,我找不到,請指教!

除了供電跟接地一定還會有連接線來控制訊號,
如果線沒有直接連接,那看看會不會是像下列網址的少數例子一樣,AD拉到電源板繞阿繞,再經由電源板到高壓,或是您可以直接找高壓板上的定義,直接量測高壓板上的ON/OFF輸入,看是否有啟動訊號進去。
http://bbs.pigoo.com/thread-43882-1-1.html

网友:
這是奇美最容易壞的高壓板.
如果沒有修過.建議換塊高壓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為什麼這種情況大部份高壓故障了?

應為妳說有24V ,當電壓有而背光還沒有時通常高壓壞
這騙幾百而以
可以直接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為什麼這種情況大部份高壓故障了?

有聽過久病成良醫?(通病=經驗統計)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換高壓板後便正常!不過,故障高壓板是否要留下維修? 未命名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換高壓板後便正常!不過,故障高壓板是否要留下維修?

有能力就修,沒能力就送人。。。。(上面有料。。。)

网友:
看成本,我都留下拆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