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設定難題---已解決

楼主(2013-04-08):
日前一客戶的產業用機台的控制PC故障,主機板用的是asus p4p800-vm南橋故障無法使用,它的printer port有一硬體鎖,推測它會偵測cmos
內 Parallel Port的設定如address 及 IRQ,另可能會比對其它設定,如果設定值正確,才能啓動設備,南橋更換後,可開機,但CMOS的設定回復asus出廠預設值與
原先不同,無法驅動設備,客戶寄來另一片良品,但CMOS有設定密碼,應為設備商所設定,無法得知其設定,如果用CMOS CLR jump
或,用debug -o指令圴可清除密碼,但都只能回復default值,都不可行,各位有無方法能得知CMOS 密碼,而非清除?

-----------------------------------
謝謝各位,設備商已釋出密碼!

网友A:
windows裡的裝置管理員,印表機埠點開,資訊裡面會有
win7的話,如果要看到IRQ設定之類的,可能要先點"使用插斷"
資源裡才會出現IRQ
不過這需要安裝windows

另一個方式,用EVEREST(後改名AIDA64)的工具,可能也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裡的裝置管理員,印表機埠點開,資訊裡面會有
win7的話,如果要看到IRQ設定之類的,可能要先點"使用插斷 ...

這個硬體鎖可能偵測的項目,推測除了printer port本身的硬體資訊外,可能還有其它細部項目,因我在台北而客戶端在竹科,為了這問題已來回兩次,try and error緩不濟急,才想直接取得password

网友B:
在DOS中提供了一個編輯器,就是DEBUG
啟動方法是,在DOS命令提示符狀態下輸入命令
DEBUG、此時即可進入DEBUG編輯界面。
在命令符狀態下輸入命令後,重新啟動電腦即可清除CMOS密碼
下面有五個清除CMOS密碼的指令。
你可以試試,希望有幫到你
  方法一
  -o 70 10
  -o 71 10
  -q

  方法二
  -o 70 16
  -o 71 16
  -q

  方法三
  -o 70 11
  -o 71 ff
  -q

  方法四
  -o 70 23
  -o 71 34
  -q

  方法五
  -o 70 10
  -o 71 ff
  -q

  方法六
  -o 70 90
  -o 71 91
  -q

**PS  建議先做bios備份以防萬一**

网友B:
借助軟體BioPwds
BioPwds可以讓你很輕松地得知BIOS密碼。使用上也相當簡單,運行此工具后會有BiosPwds工具的使用界面,只需按下界面上的「Get Passwords」,等個兩三秒即會將BIOS各項資訊顯示於BiosPwds的界面上,包括:BIOS版本、BIOS日期、使用密碼等,這時你便可以很輕松地得知BIOS密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DOS中提供了一個編輯器,就是DEBUG
啟動方法是,在DOS命令提示符狀態下輸入命令
DEBUG、此時即可進入DEBU ...

debug指令,我開頭已提過,可清除沒問題,但這樣原來的cmos設定全都不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助軟體BioPwds
BioPwds可以讓你很輕松地得知BIOS密碼。使用上也相當簡單,運行此工具后會有BiosPwds工具 ...

謝謝,試過了,它只能解award的bios但這主機板是用AMI的BIOS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試過了,它只能解award的bios但這主機板是用AMI的BIOS

AMI BIOS的萬用密碼,不確定可用。
AMI,BIOS,PASSWORD,HEWITT RAND,AMI?SW,AMI_SW,LKWPETER,A.M.I。

网友D:
幫你找的資料你可以嘗試看看

客戶因該是選擇設定System密碼

嘗試使用 BiosPwds v1.21軟體清除密碼試試看

如果用是Setup密碼可以用下面這嘗試看看
DEBUG法,用DEBUG(DOS所附的一個程式)向位址70h和71h發送一個數據,可以清除指令設置,具體操作如下︰
C:\>DEBUG
-  O 70 10
-  O 71 01
-  Q
另外可以把上述操作用DEBUG寫成一個程式放在一個文件(如DELCMOS.COM)中,具體操作如下︰
C:\>DEBUG
-  A 100
XXXX:0100 MOV DX,70
XXXX:0103 MOV AL,10
XXXX:0105 OUT DX,AL
XXXX:0106 MOV DX,71
XXXX:0109 MOV AL,01
XXXX:010B OUT DX,AL
XXXX:010C
-  R CX
CX 0000
: 0C
-  N DELCMOS.COM
-  W
Writing 000C bytes
-  Q

以後,執行DELCMOS.COM就能清除指令設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MI BIOS的萬用密碼,不確定可用。
AMI,BIOS,PASSWORD,HEWITT RAND,AMI?SW,AMI_SW,LKWPETER,A.M. ...

謝謝,設備商已釋出密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幫你找的資料你可以嘗試看看

客戶因該是選擇設定System密碼

謝謝,設備商已釋出密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幫你找的資料你可以嘗試看看

客戶因該是選擇設定System密碼

你好,關鍵在於不能清除原先的cmos的設定,而是取得密碼,否則CMOS放電就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