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飛瑞A-100不斷電系統UPS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3-04-08):
幫朋友查修一台UPS不斷電系統
一開使以為是電瓶輸入端的4顆RFP50N06其中一顆NG
因為拆下來用電表量其中一顆跟其他3顆不太一樣阻質是無限大
但過2天後也就是今天4顆又都正常了所以嚴判可能是解焊時過熱造成的不正常吧
還麻煩大家零件代用問題原來RFP50N06是無辜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4342-1-1.html
↓一開始查錯方向
↓終於找到兇手
↓重廢板拆一顆來用
↓裝上2顆串聯的電瓶輸出24V
↓插上110V並起動電源指示LED燈亮起來了
↓測量輸出端也有電壓了
跟美女學姐訂購FQP50N06還沒寄來已經修好了
只好拿來當備品
謝謝觀賞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供喜完修
不過,版大您家的市電電壓有點高的誇張
先用別台電表量量看
如果還是131v,就叫修吧

网友A:
恭喜完修!

實際負載看電壓是多少,如果太高還有其他的問題,

另外此款型號記得是 A-1000 ,如果少打了個 0 請樓主改一下標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實際負載看電壓是多少,如果太高還有其他的問題,

馬上測一下加60w烙鐵
空載
不懂昨天怎麼到131不過是空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馬上測一下加60w烙鐵

空載

電錶電池快沒電了!!!!

网友:
這台ups輸出應該是方波,你的電表如果不是True-RMS讀出來的數值會不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錶電池快沒電了!!!!

被發現了>"<
開BB檔忘記關一個晚上就沒有電了

网友:
這種UPS輸出有點類似階梯波
是以單晶片模擬出雷的類正弦坡
一般數位電表量到的數值不會差很多

网友C:
電表電池沒電會影響測量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表電池沒電會影響測量數據

是的謝謝提點
我以為可以再撐一陣子說

网友:
我的同款機也不過電,這是一個可能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