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sliding牌畫面出現很多線

楼主(2013-04-08):
這是t-com上的一塊電路板,上標示的電壓也都正確。

這是ld25旁的大ic手摸也是會燙
這ld25輸出有2.5v但溫度很高,手摸會燙,輸入6.0v。

這台是外接變壓器的,奇怪是的,每次插上電源都會出現火花,但電視都可以開。我量電源也都沒有短路。請問一下各但先進
這是那方面的問題,謝謝。

楼主:
請問一下ld25可以用AMS1117-2.5V代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ld25可以用AMS1117-2.5V代用嗎?

樓主 … 如第三腳對地導通,就可以用 AMS1117-2.5V 代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