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 資料複製

楼主(2013-04-09):
看了一些論壇發現解開BIOS Setup supervisor password 似不可行,如某一網友所述,

I think it is very difficult , Password is just two bytes CMOS to store, the two bytes store about 8 bytes scan code , how to do it ? it is managed by HASH, so the password you read from the CMOS is not the password which you input !

如果密碼不解了,直接從來源板提取CMOS所有data複製到目的板,可能嗎?謝謝!

ps 因我要得知CMOS內的特殊設定,如放電,jump clr,debug指令...任何清除CMOS的動作均不可行,謝謝

网友A:
Reset(重置)不就可以了
最簡單方法:把電池取下,5分鐘後再置入…

网友B:
CMOS存放在南橋中的一個區域
靠電源記憶

只要外部電源、備用電源都失效自然就變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重置)不就可以了
最簡單方法:把電池取下,5分鐘後再置入…

您好,這問題有前因後果請看我的前一篇,重點不能放電也不能清除cmos的前提下,破解密碼,而得知cmos的細部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OS存放在南橋中的一個區域
靠電源記憶

您好,這問題有前因後果請看我的前一篇,重點不能放電也不能清除cmos的前提下,破解密碼,而得知cmos的細部設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這問題有前因後果請看我的前一篇,重點不能放電也不能清除cmos的前提下,破解密碼,而得知cmos的細部設 ...

請別......用copy&貼上來回應
會讓看得人覺得你非常沒有誠意!
=============

你的前文是說工業機器有硬體鎖
然後因為南橋故障所以更換南橋
結果cmos被清空!!!
ok問題來了

我就算不用看你這一篇
我也回答你的問題了!請問我是教你拔電池或是clear cmos嗎?
假如不是....您的回應跟我的回應就是文不對題

請仔細看我回您的內容....

Mac

楼主:
您好,

謝謝您的回覆,大家好像都誤解這個問題,所以我很愉懶的的copy paste,造成大家不快,真是抱歉!

SB內的cmos沒有battery或3.3v standy by電壓,內容會被清除,包括密碼,這點小弟都知道,
在下在前一個問題有提到廠商有"另一片"同型板,但cmos有密碼鎖住,無法參透甚內部設定,只要能在不清除這片機板的原先設定而破解密碼,就能窺知其設定細節,進而照著設定我因更換南橋而回歸原始設定的另一片機板,

而大哥您的回覆是
"CMOS存放在南橋中的一個區域
靠電源記憶只要外部電源、備用電源都失效自然就變空了"
是要告知小弟,一但清除就不可能恢復設定,還是用此法清除密碼,怒弟駑鈍,不知何意?

感謝曾回覆此問題及向小弟伸出援手的各位,因原廠已釋出密碼,不再耽誤大家的時間,